步进电机行程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
42步进电机,现在程序设置300RMP、4K频率、细分是4、螺距1mm,通过脉冲数控制行程,现在每次按下按键步进电机走行程只有5圈,不知道程序里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A(2025-05-15):
一圈200步,4细分800步,转5圈是4000个脉冲,你给的代码又没说到底给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圈200步,4细分800步,转5圈是4000个脉冲,你给的代码又没说到底给了多少。

上面的for循环控制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for循环控制脉冲数
//步进数
// : direction:   方向
// distance: 行程
******************************************************************/
void mm(u16 distance,u8 direction)
{
                u16 i;
                DIR=direction;
                steps=distance*MOTOR_STEEP*microstep;//200*4

          for( i = 0; i <steps; i++)//
                {

                        PWM15Duty(PWM07, 0, 3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