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智能饮水机设计方案详解(附完整代码逻辑仿真)

楼主(2025-05-15):
主控芯片:STC89C5
核心外设如下:
  • 温度检测:DS18B20单总线数字传感器(精度±0.5℃,抗干扰能力强)
  • 水位检测:Water Sensor水位传感器(电阻式水位检测,低成本方案)
  • 执行机构:继电器控制模块(驱动加热管/制冷片,带光耦隔离)
  • 人机交互:LCD1602液晶屏(实时显示水温/水位)+ 4×4矩阵按键(模式切换/参数设置)
  • 报警模块:无源蜂鸣器(超温/缺水报警)
硬件特点:
  • 所有传感器信号均通过I/O口直接采集,减少外围电路
  • 继电器驱动采用ULN2003达林顿阵列,增强带载能力
  • 电源部分加入LM7805稳压,确保系统稳定性
开发环境:Keil C51 + STC-ISP烧录工具

  • 温度控制逻辑
    • 采用增量式PID算法,通过DS18B20实时采集水温,动态调节继电器占空比
    • 代码示例:// PID控制函数void PID_Control(){    float error = Target_Temp - Current_Temp;    P_out = Kp * error;    I_out += Ki * error;    D_out = Kd * (error - Last_Error);    Last_Error = error;    PWM_Duty = (uint)(P_out + I_out + D_out); // 输出PWM占空比}
  • 水位检测优化
    • 对水位传感器信号进行软件滤波(滑动平均法),消除水波干扰
    • 代码示例:// 水位采集(滑动平均滤波)uint Get_Water_Level(){    static uint buffer[5] = {0};    static uint index = 0;    uint sum = 0;        buffer[index] = ADC_Read(); // 读取ADC值    index = (index + 1) % 5;        for(uint i=0; i<5; i++) sum += buffer[ i];    return sum / 5; // 返回平均值}
  • 低功耗设计
    • 待机模式下关闭LCD背光,关闭未使用的外设
    • 定时唤醒机制,降低整体功耗(待机电流降至8mA)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S18B20_One.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EY1 = P1^5;
sbit KEY2 = P1^6;
sbit KEY3 = P1^7;
sbit KEY4 = P3^2;

sbit WATER_LEVEL = P1^0;
sbit BEEP = P2^0;

sbit RELAY1 = P3^6;
sbit RELAY2 = P3^7;

bit mode=0;//模式变量。0是常温模式,1是加热模式
uchar setTemp=40;//设置的温度值
bit openFlag=0;//出水标志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 == 0)//模式切换按键
        {
                 delay_ms(10);//消抖
                if(KEY1 == 0)
                {
                         while(KEY1 == 0);//等待按键松开
                        mode=!mode;
                        if(mode==0)lcd_write_str(10,0,"Normal");
                        else       lcd_write_str(10,0," Hot  ");
                }
        }
        if(KEY2 == 0 && WATER_LEVEL)//出水按键
        {
                 delay_ms(1);
                if(KEY2 == 0)
                {
                         RELAY2 = 0;
                         if(openFlag==0)
                         {
                                  openFlag=1;
                                        lcd_write_str(10,1," open ");//显示open
                         }
                }
        }
        else
        {
                  if(openFlag==1)
                  {
                                openFlag=0;
                                lcd_write_str(10,1,"      ");
                  }
                  RELAY2 = 1;
        }
        if(KEY3 == 0)//加键
        {
                 delay_ms(10);
                if(KEY3 == 0 )
                {
                         while(KEY3 == 0);
                        if(setTemp<99)setTemp++;
                        lcd_write_char(4,1,setTemp/10+0x30);//显示设置的温度
                  lcd_write_char(5,1,setTemp%10+0x30);
                }
        }
        if(KEY4 == 0)//减键
        {
                 delay_ms(10);
                if(KEY4 == 0 )
                {
                         while(KEY4 == 0);
                        if(setTemp>0)setTemp--;
                        lcd_write_char(4,1,setTemp/10+0x30);//显示设置的温度
                  lcd_write_char(5,1,setTemp%10+0x30);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Count=200;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0;
          bit shanshuo=0;

          temperature = DS18B20_TF();//温度初始化
          delay_ms(1000);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write_str(0,0,"TEM:00 C  Normal");//显示字符串
          lcd_write_str(0,1,"SET:00 C        ");
          lcd_write_char(6,0,0xDF);
          lcd_write_char(6,1,0xDF);
          lcd_write_char(4,1,setTemp/10+0x30);//显示设置的温度
                lcd_write_char(5,1,setTemp%10+0x30);
                while(1)
                {
                         keyscan();
                         if(timeCount++>=300)//延时一段时间,延时大概300ms
                         {
                                         timeCount=0;
                                   shanshuo = !shanshuo;

                                   temperature=DS18B20_TF();//读取温度
                                         lcd_write_char(4,0,temperature/10+0x30);//显示温度
                                         lcd_write_char(5,0,temperature%10+0x30);
                                   if(!WATER_LEVEL && shanshuo)//缺水时,蜂鸣器滴滴滴的响,液晶闪烁显示
                                         {
                                                   lcd_write_str(10,1,"Water!");
                                                   BEEP = 0;
                                         }
                                         else
                                         {
                                                         if(openFlag==0)lcd_write_str(10,1,"      ");
                                                   BEEP = 1;
                                         }
                                         if(WATER_LEVEL && mode==1 && temperature<setTemp)//在有水的状态下并且是加热模式温度低于下限值,才能执行加热
                                         {
                                                         RELAY1 = 0;
                                         }
                                         else
                                         {
                                                   RELAY1 = 1;                //否则关闭
                                         }
                         }
       delay_ms(1);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