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直流电流转模拟量电压的电路

楼主(2025-05-16):
求一个分别能把直流0--200A、0--250A、0--315A、0--400A的直流电,转换成0-5V的模拟电压的电路。

网友A:
有输出0-5V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0-5V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一般都是模块型的,比较贵,想用分离元件实现,来降低成本

网友B:
就是一根康铜丝的问题。

网友C:
那个霍尔的好像10几块钱吧。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A:
可以用一个满量程75mv的分流器两端电压送给运放放大到0-5V。

网友D:
1、霍尔传感器
2、电阻采样+放大
3、分流器+放大

网友E:
以下是针对不同直流电流范围(0-200A、0-250A、0-315A、0-400A)转换为0-5V模拟电压的电路方案,主要基于**电流采样电阻**或**霍尔电流传感器**结合信号调理电路实现。两种方案的适用场景和设计细节如下:   ### **方案一:基于采样电阻的分流器方案(适用于低电压直流场景)** 通过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再经运算放大器放大至0-5V。   **核心原理**:\( V = I \times R \),通过选择合适的采样电阻 \( R \) 使最大电流对应5V输出。  #### **电路设计步骤** 1. **选择采样电阻 \( R \)**      - 计算公式:\( R = \frac{5V}{I_{\text{max}}} \)      - 各电流范围对应的采样电阻值:        | 电流范围(A) | 采样电阻 \( R \)(Ω) | 电阻功率(至少)       |      |---------------|-----------------------|------------------------|      | 0-200A        | \( 5/200 = 0.025Ω \)  | \( (200A)^2 \times 0.025Ω = 1000W \) |      | 0-250A        | \( 5/250 = 0.02Ω \)   | \( (250A)^2 \times 0.02Ω = 1250W \) |      | 0-315A        | \( 5/315 ≈ 0.01587Ω \)| \( (315A)^2 \times 0.01587Ω ≈ 1575W \) |      | 0-400A        | \( 5/400 = 0.0125Ω \) | \( (400A)^2 \times 0.0125Ω = 2000W \) |      - **注意**:需选用大功率分流器电阻(如锰铜合金电阻),确保散热良好。  2. **信号调理电路(差分放大)**      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较小(如200A时为5V),可直接通过差分运算放大器缓冲输出(若采样电阻两端共地,也可直接输出)。      - **电路示意图**:        ![采样电阻+差分放大电路]      (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共地情况选择放大电路,若电源与采集系统共地,可省略放大器直接输出。)   ### **方案二:基于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隔离方案(适用于高电压/隔离需求场景)** 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将大电流隔离转换为小电流或电压,再经信号调理至0-5V。   **核心器件**: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高、线性度好)。  #### **电路设计步骤** 1. **选择霍尔电流传感器**      - 传感器需匹配电流范围,输出类型选择**电压型**或**电流型**(如4-20mA)。      - **示例型号**:        - 0-200A:LEM LTS25-NP(输出0-5V,隔离电压2.5kV)        - 0-250A:Allegro ACS712(需确认量程,或选择定制型号)        - 0-315A/400A:定制霍尔传感器(如LEM HXU 800-S/SP5,支持0-500A)    2. **信号调理电路(若传感器输出非0-5V)**      - **案例**:若传感器输出为0-2.5V(如部分低成本型号),需通过放大器将电压放大至0-5V。        - 电路:使用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 \( A = 2 \)。          \[        V_{\text{out}} = 2 \times V_{\text{sensor}}        \]        - 原理图:          ![霍尔传感器+放大电路]  ### **两种方案对比** | 特性                | 采样电阻方案                | 霍尔传感器方案              | |---------------------|-----------------------------|-----------------------------| | **成本**            | 低(仅需电阻和运放)        | 高(传感器成本较高)        | | **隔离性**          | 无(共地)                  | 有(适用于高压场景)        | | **精度**            | 受电阻温度系数影响          | 高(闭环霍尔线性度好)      | | **适用场景**        | 低压直流(如电池监测)      | 高压直流或需要电气隔离场合  | | **功耗**            | 采样电阻发热量大            | 传感器功耗低                |   ### **注意事项** 1. **安全设计**:      - 大电流场景需确保线路连接牢固,避免接触不良引发发热或电弧。      - 霍尔传感器需正确供电(如±15V或+5V,依型号而定)。  2. **抗干扰**:      - 信号传输线使用屏蔽线,远离强电磁干扰源。      - 采样电阻方案需注意共模电压影响,差分放大可抑制共模干扰。  3. **校准**:      - 电路设计后需通过标准电流源校准,调整放大倍数或偏移量(如有)。   ### **推荐方案** - **低压非隔离场景**:优先选择采样电阻方案,成本低且结构简单。   - **高压或隔离场景**:必须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确保安全和精度。    如需具体电路原理图或器件选型细节,可进一步提供参数(如电源电压、隔离需求等)。

网友F:
高精度电阻采样和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精度电阻采样和差分放大

想用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