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BUCK-BOOST电路中的升压/降压/升降压电感,感值大容易过EMI还是感值...

楼主:
BUCK、BOOST、BUCK-BOOST电路中的升压/降压/升降压电感,感值大容易过EMI还是感值小好过?假设开关频率100K

网友A(2025-05-17):
在开关频率为100kHz的情况下,电感感值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拓扑、工作模式和设计要求进行权衡。一般来说,适当增大电感感值可以降低电流纹波,减少高频噪声,有助于通过EMI测试,但也不能过大,以免增加体积和损耗。同时,合理的电路布局和滤波措施也是降低EMI的重要手段

网友B:
电感值主要根据开关频率、电感纹波、功率计算、选择,要过EMI是靠选中优质电感、电感的形式和封装,电路板布局以及屏蔽等等来保证的。磁环电感、一体化电感、屏蔽电感相对的泄露要小得多!

网友C:
在相同设计条件下,较大的电感值通常更有利于通过EMI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频率为100kHz的情况下,电感感值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拓扑、工作模式和设计要求进行权衡。一般来 ...

你好  非常感谢回复   这条回复很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感值主要根据开关频率、电感纹波、功率计算、选择,要过EMI是靠选中优质电感、电感的形式和封装,电路板 ...

屏蔽电感的话 就是温度会更高  要权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相同设计条件下,较大的电感值通常更有利于通过EMI测试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相同设计条件下,较大的电感值通常更有利于通过EMI测试

详细的说下原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