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卡在读卡器的临界区域操作卡数据就错乱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16):
       做了一个M1卡读写卡的设备!感应距离最大在4.5CM的位置!当我把卡片放在4.5CM的距离处!前后移动,这个时候偶尔几次卡片里面的数据就被写入异常了!这种问题不知道大佬们怎么解决的?求教!!!正常情况下卡片是贴在设备上面的!距离大概就1CM左右!现在担心的问题是 :1:卡片靠近读卡器的过程中,处在临界距离的时候会写入异常数据。
2:卡片再离开读卡器过程中,处在临界距离的时候会写入异常数据.
求教~~~~~~

网友A:
RC522每次读写的时候都是有校验的
如果不放心,可以加入校验的,用来验证数据写入是否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