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 PCB 短路求助

楼主(2025-05-17):
模仿官方这个,只有J2 和R14 没用到,为什么我焊完所有器件后,出现短路,
我尝试过拆卸掉所有的器件,重新安装,结果问题出在,Y2 晶振这个地方我接了晶振,就出现短接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嘛?
求助求助求助!!
本人想使用FDC2214 实现手部触摸感应的效果,需要接1米左右长度的线来,用识别手部是否触碰,用电容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
参考的是以下两个附件,可查阅。

需要解决问题  有两个如下:
问题一:如何成功的不短路复刻以上pcb 能成功实现效果的,我这个3v3 和GND 接单片机,直接短路了?
问题二:如果不行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实现方案,我需要实现轻轻触碰,就可以读取状态,而不是用按压,长度需要到一米左右的线,模仿那种触控台灯的效果?

网友A:
晶振是不是用无源晶振了?看图晶振是有源的,检查一下是不是焊了无源的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不是用无源晶振了?看图晶振是有源的,检查一下是不是焊了无源的上去了。

晶振走线离焊盘太近了,很容易被短接

网友B:
你对出PCB板的公司有多高的信心,才敢让晶振走线靠这么近的?6mil距离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