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串口回复的字符展示于单片机的数码管上

楼主(2025-05-19):
一、实验要求
1. 通过PC电脑与开发板的串行接口连接,实现双向串行通讯,设定波特率为4800。
2. 在PC端输入“0”-“9”和“A”-“F”中的任何字符,51处理器将此字符开始的后续6个字符显示在单片机的数码显示管上。
3. 当输入字符达到字母表末尾时,遵循以下跳转规则:大写字母'F'后跳转至数字'0',数字'9'后跳转至大写字母'A'。
4. 必须考虑输入数据的合法性,对于不在处理范围内的字符,数码管应显示“ERROR_ _ _”。
5.任意设置一个独立按键为清除键,用于一键清除显示管内容。
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disp[8]={0,0,0,0,0,0,0,0};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a,uart_flag=0;
void process(unsigned char dataa);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子程序
{if(RI==1){
        receive_data=SBUF;
        RI=0;
        uart_flag=1;
}}
void cleardisplay(){        //一键清除显示管内容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disp[i]=0x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eet=1;        //按键状态记录

        TMOD=0X20;        //设置波特率为4800
        TH1 = 0xF3;
         TL1 = 0xF3;
        SCON=0X50;
        PCON |= 0x80;
         EA=1;
         ES=1;
         TR1=1;
        while(1){if(uart_flag)
                     {process(receive_data);
                                 uart_flag=0;}
         if((P3 & 0x04) == 0)        //判断清除键是否被按下
         {if(seet==1)
            {seet=0;
              cleardisplay(); }}
              else seet=1;
        display();}
           }
void process(unsigned char dataa)        //数据处理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vaild_data;
              unsigned char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aild_data = dataa;
              temp = vaild_data;
              if(vaild_data>=0x30&&vaild_data<=0x39)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在0-9
              {for(i=0;i<6;i++)
                 {if(temp>=0x39)
                    {temp=vaild_data+8+i;
                    disp[i] = smgduan[temp-0x41 + 10];}   //[i]放到显示缓存
                    else{ temp=vaild_data+1+i;
                    disp[i]=smgduan[temp-0x30 ];}}
                    disp[6]=0x00;       //数码管最后两位熄灭
                    disp[7]=0x00;
                 }else if(vaild_data>=0x41&&vaild_data<=0x46)   //判断数据是否在A-F
                 {for(i=0;i<6;i++)
                    {if(temp>=0x46||temp<=0x39)
                      { temp=vaild_data-22+i;
                         disp[i]=smgduan[temp-0x30];}
                       else {temp=vaild_data+i+1;
                          disp[i]=smgduan[temp-0x41+10];}}
                          disp[6]=0x00;
                    disp[7]=0x00;}
                else{disp[0] = 0x79;  //无效数据给显示赋值为ERROR___
                   disp[1] = 0x77;
                   disp[2] = 0x77;
                   disp[3] = 0x5C;
                   disp[4] = 0x77;
                   disp[5] = 0x08;
                   disp[6] = 0x08;
                   disp[7] = 0x08;}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数码管显示函数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P2 = 0x00;break;        //选中最右边数码管
          case(1):P2 = 0x04;break;       //依次从右到左点亮数码管
          case(2):P2 = 0x08;break;
          case(3):P2 = 0x0C;break;
          case(4):P2 = 0x10;break;
          case(5):P2 = 0x14;break;
          case(6):P2 = 0x18;break;
          case(7):P2 = 0x1C;break;

          }
          P0=disp[7-i];        //将显示缓存数据给P0口
          delay(200);        //延时点亮时长
          P0=0x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while(i--);}

网友A:
基本看懂了,马上试试,谢谢了

网友B(2025-08-17):
引用 网友A:
基本看懂了,马上试试,谢谢了

可以用

网友C:
有点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显示在1602上或者12864,或者OLED上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