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市电电容降压全波整流后经4,2V稳压管稳压后可以给18650充电吗?

楼主(2025-05-19):
选合适的电容使电流限定在100毫安以内,经全波桥式整流后直接1W.4.2V的稳压管对18650电池充电。最大电流不会超过恒流值,充电到4,2V18650的电流已经很小(长期接通没有危险)电流基本流过稳压管不会超过稳压管功耗。缺点是充电中或充满时电流恒定效率不高。

网友A:
可以啊,不是很稳定,效率不高。

网友B:
你算一下,100毫安乘以4.2V,虽然不超过额定功率,但长期发热,稳压值会飘移的,而锂电对电压很敏感

网友C:
不可以,这种电路的故障率太高了,一般是搭配镍氢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这种电路的故障率太高了,一般是搭配镍氢电池

确实最好不要用,锂电池要是超压会起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一下,100毫安乘以4.2V,虽然不超过额定功率,但长期发热,稳压值会飘移的,而锂电对电压很敏感

其实这就是个恒流源电路,电池充电时电流大部分流过电池,冲到稳压值时电流大部分流过稳压管,在充电过程和充满后总电流基本不变,效率确实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这种电路的故障率太高了,一般是搭配镍氢电池

对电池始终是小电流充电,稳压管功耗始终在标称值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一下,100毫安乘以4.2V,虽然不超过额定功率,但长期发热,稳压值会飘移的,而锂电对电压很敏感

这种飘移会有多大?稳压管的额定功率应该是在稳定电流时的功耗吧?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现实中别玩。
一是效率低,二是安全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