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部中断都用完了,但是温控器也要用到外部中断,怎么连接引脚?

楼主(2025-05-20):
温控器的功能是温度达到85度后,数码管六个9,变成6个0。两个外部中断都用完了,不知道该接哪个引脚适合。

楼主:
第二张图片,是接温控器的。

网友A:
一般不要分别连在外中断上,用一个门电路,每一路连一个IO口,所有的口连接或门的输入,或门给外中断,在中断程序里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片,是接温控器的。

可以用查询方式处理温度开关外部输入信号。类似处理按键,几ms响应时差根本无所谓,不必非得用中断。

网友C:
随便接个脚,用扫描不行?

网友D:
这么多io口不用,偏偏要去接中断,就判断温度而已干啥这么心急火燎的,思维不改变写的程序
也是一团糟

网友E:
用IO口的高低电平状态也可以判断的,不一定都要用外部中断

网友F:
STC89C52不是有4个外中断吗?

网友G:
不是特别高的处理优先级, 程序不要做成阻塞式的架构, 可以用普通IO查询状态就好了.

网友H:
3个任务中最不重要或者出现概率最小的那个改成轮询。

网友I:
把T0/T1 ,在TMOD里面设置成8位自动重载以及外部计数模式,再把计数器初值设置成 0xff , 开 TR0/TR1 计数,开 ET0/ET1 中断, 这时 P34/P35  产生下降沿,就会进入 定时器0/1 中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O口的高低电平状态也可以判断的,不一定都要用外部中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