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于PD快充的问题

楼主:
1.18W最大也叫PD?PD快充对功率没有定义的吗?

2.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分别是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脚、CC2脚, 那这一把线看起来像尼龙的线是做什么用的?改善柔韧性?增加强度?

3.开尔文连接的四脚采样合金电阻有哪些品牌推荐一下,除了精度还有哪些参数要考虑

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分别是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脚、CC2脚,

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分别是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脚、CC2脚,

网友A(2025-05-20):
1.ip6520提供的pdo报文是5v/3a,9v/2a,12v/1.5a,最大18W。pd最大功率输出报文是140W(28v/5a),但这芯片不支持。
2.应该是改善柔韧性,增加强度。
3.采样合金电阻用2脚的,画pcb时注意一些,一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ip6520提供的pdo报文是5v/3a,9v/2a,12v/1.5a,最大18W。pd最大功率输出报文是140W(28v/5a),但这芯片不 ...

你这个是绝对的差分线吗

网友A:
不需要绝对的差分。保证采样线和过电流线只在电阻脚连接,即单点连接,就行。

网友C:
快充是习惯称呼,好像能拉起电压都称快充。pd标准是完整的,从3.1标准是可调节电压、电流的,一般由设备端申请、供电端应答。最新版本供电能力200多w。

网友D:
1、百度百科:USB PD(USB Power Delivery,是一种基于USB3提出的功率传输协议,可以将充电能力扩大:目前最高可达100瓦,PD直译就是电力输送。这就象USB,2根钱也是、16根钱也是。
联想到很多博主说汽车上的A/C,那玩易直译就是空调,但被吹得一个比一个邪呼以显高大上一样;
2、这一把线看起来像尼龙的线是做什么用的?改善柔韧性?增加强度?知道还问 。
3、内事百度,或DeepSeek ,有提问的功夫搜索一就不用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绝对的差分。保证采样线和过电流线只在电阻脚连接,即单点连接,就行。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