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接触stm8单片机请问用什么软件开发?

楼主(2025-05-20):
手上有一批呆料子,自己抽时间做下程序出掉。

写个温度控制,控制一下led和电流输出比较简单。
请教下前辈们。

网友A:
IA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自带编译吗?

网友B:
IAR虽然非常牛,但是STM8这个平台翻车了,效率不如cosmic。

网友C:
1、ST Visual Develop (STVD)官方的
2、IAR Embedded Workbench多人用
3、Cosmic STM8 C Compiler 没用过,据说很牛

网友D:
IAR for STM8,我在用,相当于KEIL了

网友E:
IAR就挺好用的

网友F:
强烈推荐IAR,STVD也能用,编译速度非常慢,很容易卡死。

网友G:
用官方的ST Visual Develop (STVD)

网友H:
IAR支持的片子也很多,非常好用。

网友I:
Keil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