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

楼主:
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in?

网友A(2025-05-21):
这类问题百度或ai最合适了。
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117431413

24Pin 全功能type-c。
16Pin TypeC在24Pin的基础上阉割了USB3.0的TX1/2、RX1/2,保留了SBU1/2、CC1/2、USB2.0的D+D-,除了没有USB3.0/3.1高速传输外,其他别无二致,同样支持 PD快充、音频设备、HDMI传输、调试模式等功能。
6Pin TypeC仅仅保留Vbus、GND、CC1、CC2。

网友B:
6芯是电源正负   + cc1/cc2

只供电,就够用。。。要注意,有的typec,不处理cc1/cc2就是待机的,要接2个电阻

网友C:
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
具体看少接了哪些线—用在什么地方,USB线也没有万能的

网友D:
6芯的只能充电 不能传数据,

网友E:
UP别听他们瞎扯欧

标准3A type-C数据线,正常就是   5芯  Vcc GND D+D-  CC1
5AEmark type-C数据线,正常就是6芯  Vcc GND D+D-  CC1  CC2
上述仅支持USB2.0 480m速度

支持 5G  10G 20G  40Gbps的线是16根线芯
Vcc GND D+D-  CC1  CC2  TX1+   TX1-  TX2+ TX2-   Rx1+   Rx1-  RX2+  Rx2- SBU1 SBU2

6pin typec 头(注意是头不是线)有 vcc1 vcc2  GND1 GND2  cc1  cc2 六根引脚
16pin typec头 有  vcc1 vcc2 Vcc3 Vcc4    GND1 GND2  GND3 GND4  cc1  cc2  D1+ D1- D2+D2- sbu1 sbu2 16跟引脚

24pintypec 头多了 8跟 4对差分线 总共24个引脚

6pin typec 头这玩意基本没人用,属于一个便宜但是太次的东西

常见的typec 充电线都是用的16pin的头,出来5跟或者6跟线只能usb2.0通信,功率厂商最高可以搞到240w
正常价格几十块钱以内,厂商魔改的也不会太贵

高速typec通信线,用的都是24pin的头,都是16跟线,速度最低10gbps 最高80g。功率最小20v5A 中间28V5A 最大 48V5A 三种。 价格根据速度和功率 长度 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网友F:
如果仅仅只需要USB供电,那么用6P的够了;
如果需要使用CH340之类的串口芯片进行下载,那就必须用上16P的;
24P的全功能个人很少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P别听他们瞎扯欧

标准3A type-C数据线,正常就是   5芯  Vcc GND D+D-  CC1

非常感谢回复    对TYPEC的理解非常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