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boost调压问题

楼主(2025-05-2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下图是一个升压电路12V输入,12-30伏可调。
实际我监测TL494的第一脚,无论怎么调整RW2,电压都是5V,芯片是如何调整电压输出的呢,请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搞错了,TL494?

网友B:
如果不是5V那芯片就坏了,你都没搞懂TL494就是怎么工作的???好好查查芯片规格书把

网友C:
TL494不熟悉,查看了一下TL494的datasheet,1脚是同相输入端,并不是输出电压.TL494只是一个PWM控制芯片,在BOOST电路中应该是只提供给MOS管一个开关频率,而升压电路是后续电路提供的升压,不是芯片本身升压.

楼主:
我的理解是1脚应该是随着电位器调整电压根着变化,从而调整PWM的占空比。测试发现,电位器无论怎么调整,1脚的电压始终是5V,为何占空比还是有变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1脚应该是随着电位器调整电压根着变化,从而调整PWM的占空比。测试发现,电位器无论怎么调整,1 ...

没有看到整张电路图,不知道你out+这个电压是来自哪里.按说如果out+是芯片输出电压,那么1脚的输入电压如果高,芯片的跟随稳压功能会出现变化,使out+电压变化,从而使TL494芯片1脚的输入电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例如你调整了RW2,使1脚的电压超过5V时,芯片的稳压功能触发,out1会降低电压以使1脚的电压再度稳定在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1脚应该是随着电位器调整电压根着变化,从而调整PWM的占空比。测试发现,电位器无论怎么调整,1 ...

事实上是3脚的电压控制了PWM占空比,内部两个运放的输出脚都在3脚,1,2脚是一个运放,还有好像是16,15脚吧。还得看3脚的电压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整张电路图,不知道你out+这个电压是来自哪里.按说如果out+是芯片输出电压,那么1脚的输入电压如果 ...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一个BOOST电路。调整RW2会调整输出电压,OUT+接的是输出极。为了稳定,1脚就必须与2脚电压相同。另外,如果我用单片机的DA功能输出代替RW2,是否能起到调压的效果呢。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