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音乐播放器+LCD+LED 含keil源码

楼主:
通过蜂鸣器实现播放三首音乐,三个按键分别控制上一首,下一首,暂停与播放,lcd显示播放音乐名称,同时led点阵根据音乐闪烁(爱心形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uzzer = P2^5;
sbit KEY_PREV = P3^0;    // 上一曲
sbit KEY_NEXT = P3^1;    // 下一曲
sbit KEY_PAUSE = P3^2;   // 暂停/继续
sbit SCK=P3^6;
sbit RC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Index = 1;
bit updateLED=0;
bit pause = 0;           // 初始开始状态
unsigned int FreqSelect;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Led_Port                P0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while(xms--) {
        unsigned char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_74HC595_Write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ER=Byte&(0x80>>i);    // 取出每一位数据
                SCK=1;        // 下移一位
                SCK=0;
        }
        RCK=1;        //传输数据
        RCK=0;
}

void MatrixLED_ShowColumn(unsigned char Column,Data)
{
        _74HC595_WriteByte(Data);
        Led_Port=~(0x80>>Column);    // 将数据显示在相应的列上
        Delay(1);        // 消隐操作
        Led_Port=0xFF;
}

void love_display()
{
                SCK=0;
          RCK=0;
                MatrixLED_ShowColumn(0,0x30);
                MatrixLED_ShowColumn(1,0x78);
                MatrixLED_ShowColumn(2,0x7C);
                MatrixLED_ShowColumn(3,0x3E);
                MatrixLED_ShowColumn(4,0x7C);
                MatrixLED_ShowColumn(5,0x78);
                MatrixLED_ShowColumn(6,0x30);
                MatrixLED_ShowColumn(7,0x00);

}
#define        P0        0        //休止符
#define        L1        1        //低音L
#define        L1_        2        //'_'表示升半音
#define        L2        3
#define        L2_        4
#define        L3        5
#define        L4        6
#define        L4_        7
#define        L5        8
#define        L5_        9
#define        L6        10
#define        L6_        11
#define        L7        12
#define        M1        13        //中音M
#define        M1_        14
#define        M2        15
#define        M2_        16
#define        M3        17
#define        M4        18
#define        M4_        19
#define        M5        20
#define        M5_        21
#define        M6        22
#define        M6_        23
#define        M7        24
#define        H1        25        //高音H
#define        H1_        26
#define        H2        27
#define        H2_        28
#define        H3        29
#define        H4        30
#define        H4_        31
#define        H5        32
#define        H5_        33
#define        H6        34
#define        H6_        35
#define        H7        36

#define SPEED                500        //宏定义四分音符时常为500ms

unsigned int code AutoFreq[]={//基于C大调
    0,//休止符
    63628,63731,63835,63928,64021,64103,64185,64260,64331,64400,64463,64528,//低音
    64582,64633,64686,64732,64778,64820,64860,64898,64934,64968,65000,65032,//中音
    65059,65085,65111,65134,65157,65178,65198,65217,65235,65252,65268,65284 //高音
};
//小星星乐谱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1[] = {
        //S1
        M1, 4,
        M1, 4,
        M5, 4,
        M5, 4,
        //S2
        M6, 4,
        M6, 4,
        M5, 4+4,
        //S3
        M4, 4,
        M4, 4,
        M3, 4,
        M3, 4,
        //S4
        M2, 4,
        M2, 4,
        M1, 4+4,
        //S5
        M5, 4,
        M5, 4,
        M4, 4,
        M4, 4,
        //S6
        M3, 4,
        M3, 4,
        M2, 4+4,
        //S7
        M5, 4,
        M5, 4,
        M4, 4,
        M4, 4,
        //S8
        M3, 4,
        M3, 4,
        M2, 4+4,
        //S9
        M1, 4,
        M1, 4,
        M5, 4,
        M5, 4,
        //S10
        M6, 4,
        M6, 4,
        M5, 4+4,
        //S11
        M4, 4,
        M4, 4,
        M3, 4,
        M3, 4,
        //S12
        M2, 4,
        M2, 4,
        M1, 4+4,
        //终止符
        0xFF
};

//Music1《天空之城》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2[]={                //(音高,时长)
//1
                P0,4,P0,4,P0,4,M6,2,M7,2,                //每一行为一小节,
                H1,4+2,M7,2,H1,4,H3,4,
                M7,4+4+4,M3,2,M3,2,
//2
                M6,4+2,M5,2,M6,4,H1,4,
                M5,4+4+4,M3,4,
                M4,4+2,M3,2,M4,4,H1,4,
//3
                M3,4+4,P0,2,H1,2,H1,2,H1,2,
                M7,4+2,M4_,2,M4_,4,M7,4,
                M7,4+4,P0,4,M6,2,M7,2,
//4
                H1,4+2,M7,2,H1,4,H3,4,
                M7,4+4+4,M3,2,M3,2,
                M6,4+2,M5,2,M6,4,H1,6,
//5
                M5,4+4+4,M2,2,M3,2,
                M4,4,H1,2,M7,2+2,H1,2+4,
                H2,2,H2,2,H3,2,H1,2+4+4,
//6
                H1,2,M7,2,M6,2,M6,2,M7,4,M5_,4,
                M6,4+4+4,H1,2,H2,2,
                H3,4+2,H2,2,H3,4,H5,4,
//7
                H2,4+4+4,M5,2,M5,2,
                H1,4+2,M7,2,H1,4,H3,4,
                H3,4+4+4,
//8
                M6,2,M7,2,H1,4,M7,4,H2,2,H2,2,
                H1,4+2,M5,2+4+4,
                H4,4,H3,4,H2,4,H1,4,
//9
                H3,4+4+4,H3,4,
                H6,4+4,H5,4,H5,4,
                H3,2,H2,2,H1,4+4,P0,2,H1,2,
//10
                H2,4,H1,2,H2,2,H2,4,H5,4,
                H3,4+4+4,H3,4,
                H6,4+4,H5,4+4,
//11
                H3,2,H2,2,H1,4+4,P0,2,H1,2,
                H2,4,H1,2,H2,2+4,M7,4,
                M6,4+4+4,M6,2,M7,2,

                0xff //结束
};
//Music2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3[]={                //(音高,时长)
//1
                M1,2,M2,2,L6,2,L5,2,M5,6,M6,2,//每一行为一小节,
                M3,2,M5,2,H1,2,M6,2,M5,8,
                M5,4,M6,2,M5,2,M3,2,M2,2,M3,4,
                M5,2,M3,2,L6,2,M1,2,M2,8,
//2
                M2,2,M5,2,M3,2,M1,2,L6,4,L5,2,L6,2,
                M2,2,M6,2,M5,2,M6,2,M3,6,M2,2,
                M1,2,M2,1,M2,1,M3,2,M5,1,M5,1,H1,2,M6,2,M5,4,
//3
                M5,2,L6,2,M1,2,M2,2,M4,6,M6,1,M6,1,
                M5,3,M6,1,M3,2,M2,2,M1,8,
                M1,8,P0,4,M5,2,M5,2,
                H1,8,H2,6,H1,2,
                M6,2,H1,2,M5,2,M7,2,M6,8,
//4
                M5,4,M3,4,H1,4,M6,3,M6,1,
                M5,2,M6,2,M1,2,M2,2,M3,8,
                M3,4,M3,2,M5,2,M6,4,M6,2,H1,2,
                H2,4,H3,2,H1,2,H2,4+2,H1,2,
//5
                H2,2,M3,2,M5,2,M6,2,M7,2,H2,1,H2,1,M6,2,M7,2,
                M5,16,
                H2,2,M7,2,M6,2,M5,2,M3,2,M5,1,M5,1,M6,2,H2,2,
                H1,16,

                        0xff //结束
};

void Key_Proc() {
    static bit key_flag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MusicSelect = 0;

    // 下一曲检测
    if (!KEY_NEXT) {
        Delay(10); // 消抖
        if (!KEY_NEXT && !key_flag) {
            key_flag = 1;
            if (++Index > 3) Index = 1;
            MusicSelect = 0;
        }
    } else if (KEY_NEXT) {
        key_flag = 0;
    }

    // 上一曲检测
    if (!KEY_PREV) {
        Delay(10); // 消抖
        if (!KEY_PREV && !key_flag) {
            key_flag = 1;
            if (--Index < 1) Index = 3;
            MusicSelect = 0;
        }
    } else if (KEY_PREV) {
        key_flag = 0;
    }

    // 暂停/继续检测
    if (!KEY_PAUSE) {
        Delay(10); // 消抖
        if (!KEY_PAUSE) {
            pause = !pause;

            if (pause) {
                TR0 = 0;
                Buzzer = 0; // 关闭蜂鸣器
            } else {
                TR0 = 1;
            }
        }
        while (!KEY_PAUSE); // 等待按键释放
    }
}
void Auto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MusicSelec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Index = 0;  // 新增索引跟踪
    const unsigned char *currentMusic=0;

    // 歌曲切换时重置播放位置
    if(Index != lastIndex) {
        MusicSelect = 0;
        lastIndex = Index;
    }

    // 选择当前歌曲
    switch(Index) {
        case 1: currentMusic = Music1; break;
        case 2: currentMusic = Music2; break;
        case 3: currentMusic = Music3; break;
        default: return;
    }

    if(!pause) {
        if(currentMusic[MusicSelect] != 0xff) {
            FreqSelect = currentMusic[MusicSelect];
            MusicSelect++;
            Delay(SPEED/4 * currentMusic[MusicSelect]);
            MusicSelect++;

            // 音符间隔处理
            TR0 = 0;
            Delay(5);
            TR0 = 1;
        } else {
            MusicSelect = 0;  // 循环播放
        }
    } else
                {
        TR0 = 0;
        Buzzer = 0;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Index = 0;
    static bit lastPause = 0;
    static unsigned int refreshCnt = 0;
    if (++refreshCnt >= 1000||pause != lastPause || Index != lastIndex) {
        refreshCnt = 0;
                        EA=0;
                        LCD1602_Clear(); // 清屏(已优化延时)
        Delay(5);
        if (pause) {
            LCD1602_DispString(1, 1, "Paused       "); // 填充至16字符
        } else {
            switch(Index) {
                case 1:
                    // 第1行:"Twinkle Twinkle"(16字符)
                    LCD1602_DispString(1, 1, "Twinkle Twinkle");
                    // 第2行:"Little Star    "(16字符,2个空格)
                    LCD1602_DispString(2, 1, "Little Star    ");
                    break;
                case 2:
                    // 第1行:"Castle in the Sky"(16字符,修正空格)
                    LCD1602_DispString(1, 1, "Castle in theSky");
                    // 第2行留空
                    LCD1602_DispString(2, 1, "                ");
                    break;
                case 3:
                    // 第1行:"My Motherland  "(16字符,2个空格)
                    LCD1602_DispString(1, 1, "My Motherland  ");
                    // 第2行留空
                    LCD1602_DispString(2, 1, "                ");
                    break;
            }
        }
                                EA=1;
        lastIndex = Index;
        lastPause = pause;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1;
……………………

Keil5程序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