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写一个STM32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和蜂鸣器

楼主(2025-05-22):
通过按键能够实现对灯光的启动、关闭、效果花样切换功能 3.设计要求至少控制8盏LED灯,能够完成至少四种花样。能够实现灯光能与蜂鸣器的配合
我试了好多代码忙了好几天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按键下去一个灯亮,这个最简单的你完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下去一个灯亮,这个最简单的你完成了吗

这个我会但是这个好难我不会

楼主:
我找了好多代码好多模板去改进到最后还是不行,检测按键按下后,灯就不亮

网友B:
电路有瑕疵,单片机是控制,不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瑕疵,单片机是控制,不能驱动

我是小白大佬帮帮

网友C:
好简单,需要远程帮忙调试不

网友D:
你这个LED灯接法错误, 正负极反了哦

网友E:
是的,LED接反了

楼主:
已经做完了,

网友F:
LED正负极接反

网友G:
#include "main.h"  // 定义流水灯引脚 #define LED_PORT GPIOA #define LED_PIN1 GPIO_PIN_0 #define LED_PIN2 GPIO_PIN_1 #define LED_PIN3 GPIO_PIN_2 #define LED_PIN4 GPIO_PIN_3 #define LED_PIN5 GPIO_PIN_4 #define LED_PIN6 GPIO_PIN_5 #define LED_PIN7 GPIO_PIN_6 #define LED_PIN8 GPIO_PIN_7  // 定义蜂鸣器引脚 #define BUZZER_PORT GPIOB #define BUZZER_PIN GPIO_PIN_0  // 定义按键引脚 #define BUTTON_PORT GPIOC #define BUTTON_PIN GPIO_PIN_13  // 定义流水灯状态 uint8_t led_state = 0;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MX_GPIO_Init(); // 初始化GPIO      while (1)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低电平有效)         if (HAL_GPIO_ReadPin(BUTTON_PORT, BUTTON_PIN) == GPIO_PIN_RESET)         {             // 按键按下,控制流水灯和蜂鸣器             HAL_Delay(200); // 延时消抖              // 更新流水灯状态             led_state = (led_state + 1) % 8;              // 清除所有流水灯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1 | LED_PIN2 | LED_PIN3 | LED_PIN4 |                                       LED_PIN5 | LED_PIN6 | LED_PIN7 | LED_PIN8, GPIO_PIN_RESET);              // 点亮当前流水灯             switch (led_state)             {                 case 0: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1,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1: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2,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2: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3,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3: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4,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4: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5,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5: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6,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6: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7,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7: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8, GPIO_PIN_SET);                     break;             }              // 蜂鸣器发声             HAL_GPIO_WritePin(BUZZER_PORT, BUZZER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蜂鸣器发声100ms             HAL_GPIO_WritePin(BUZZER_PORT, BUZZER_PIN, GPIO_PIN_RESET);         }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使能GPIO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配置流水灯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1 | LED_PIN2 | LED_PIN3 | LED_PIN4 |                           LED_PIN5 | LED_PIN6 | LED_PIN7 | LED_PIN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蜂鸣器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 = BUZZ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BUZZER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按键引脚为输入模式,上拉电阻使能     GPIO_InitStruct.Pin = 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BUTTON_PORT, &GPIO_InitStruct);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根据开发板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 这里使用默认的系统时钟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