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协科技的代码问题

楼主:
RTC初始化,以前听别的教程,讲的云里雾里,但是江协的教程和代码,并没有这方便的内容,但是程序一样运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需要初始化配置吗

网友A(2025-05-22):
在RTC初始化函数里调用了这个函数,不就是给RTC设置时间了吗?

网友B:
不可能不配置,仔细看看

网友C:
你真的看懂了江协的教程和代码,明确没有这方便的内容么 ?
不如贴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罢

网友D:
       在嵌入式系统中,初始化RTC(实时时钟)是确保系统准确跟踪时间的关键步骤。RTC即使在系统断电时也能保持时间准确,这对于需要精确时间管理的应用来说尤其重要。
      在软件初始化之前,通常需要确保硬件层面的RTC已经正确配置。这可能包括设置外部晶振、配置寄存器等。
      根据具体硬件和外设手册配置RTC。这通常包括设置时间、日期、预分频器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RTC初始化函数里调用了这个函数,不就是给RTC设置时间了吗?

确实没有在主程序发现RTC初始化

3-2 LED流水灯.zip

网友D:
SysTick和rtc都是硬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没有在主程序发现RTC初始化

发的流水灯程序跟RTC有什么关系?用到就初始化,没用到就不用初始化

网友G:
看了一下,你是不是把系统时钟和实时时钟给搞混了。RTC实时时钟是用来计时的(日历)。

网友E:
江协的 没有这个初始化啊

网友E:
江协的程序里 只有一句库函数RCC CMD命令就完事了  也没有见RCC配置的函数 ,杨桃的程序了有RCC配置这条

网友H:
没必要深入,不管他有没有配置,你的项目最好重新配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