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接收串口屏数据乱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是stc8g1k08a单片机,广州大彩串口屏DC10600M070型号。单片机的代码是参考一位大佬改的,把接收到的信号重新发送出来。单片机跟串口调试助手联机的时候是可以正常接收数据的,代码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串口屏单独跟电脑联机的话,也能够正常发送数据,但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就会乱码。串口波特率都是设置的9600,串口屏设置的是TTL,线连接也是对的,串口屏的输出端连接单片机的RXD,输入端连接单片机的TXD。以为硬件连接有干扰,又在电源的输入和输出都加了0.1uf电容,把单片机的TXD端和RXD端串联了47R的电阻,完全无法通信。请问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串口屏跟电脑联机发送出来的数据

网友A(2025-05-22):
单片机的txd rxd和串口屏连接的同时,还通过Link连接到调试助手,是不能用同一个串口吗,但是只有串口屏发送数据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不外呼 数据格式不对,或波特率不对

网友C:
先把单片机上的串口程序代码调试好,最好是直接用STC下载器上的代码,或者是你自己已经验证过的代码,然后再看一下串口屏的波特率与单片机的是不是一样的
串口通讯是以电平为起始的,所以,就算波特率不对,也一样的能通讯的

网友D:
共用串口时需要做算定义协议的封包,不然怎么区分是哪个外设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