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机adc采集反电动势

楼主(2025-05-22):
无感无刷电机adc的DMA采集反电动势,采集的数值偏小。示波器看过反电动势的波形电压,没有问题。个人感觉是采集的时间不对。,但是采集周期已经调到7.5个周期。还是数值偏小太多了。

网友A:
你直接找个5V电源让你单片机采集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采样完成触发中断把IO置一个电平  观测一下采样触发时刻和反电势的关系

网友C:
1,用PWM触发ADC,在ADC中断中判断是否过零,上升过零时,ADC数字量大于5就可以了,下降过零时,ADC数字量小于5就可以了
2,进行ADC时,下臂驱动MOS管给个高电平导通,用来抵消MOS管寄生二极管压降的影响
3,7.5个周期已经可以了,7极对的无刷电机转速可以到1万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