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按键处理程序,设计的是ChannelSet=0;电机不动、第一次按下(ChannelSet=1)走20mm、第二次按下(ChannelSet=2)走15mm,现在第一次按下走20mm之后自动走了15mm,求助我的程序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25-05-23):
按键延时呢?软件按键延时一般采用的方式是:检测到按键标志为按下状态,延时,再次检测按键是否处于按下状态,是->改变按键按下后需要改变的状态位,否->重新检测按键状态.如果是想按键按下后,释放按键后再运行,那就要在延时后检测到按键按下状态,是->循环检测按键是否释放->是->改变按键释放后需要改变的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