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与arm kei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5-23):
最近在学习这个freertos,教程打开写的是arm keil。是需要下载什么插件吗,不用arm keil能用freertos吗

网友A:
ARM Keil 提供了便捷的 FreeRTOS 集成方式,可以在其他开发环境中手动配置和使用 FreeRTOS。
可以不用ARM Keil,手动下载FreeRTOS源码并集成到项目中即可。

网友B:
单片机的常用的就是keil, IAR, 再比较少人用是SDCC. freertos 可以用keil 或 IAR做编译器.

网友C:
教程作者素质太低写错了,搞ARM用的是RVMDK,由ARM公司编译器部门RealView做的编译器,套上收购来的Keil做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Keil 提供了便捷的 FreeRTOS 集成方式,可以在其他开发环境中手动配置和使用 FreeRTOS。
可以 ...

mdk可以跑stm32和freertos是吧,刚学完stm32标准库的,现在想学freertos但是有点看不懂要不要再学一遍hal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mdk可以跑stm32和freertos是吧,刚学完stm32标准库的,现在想学freertos但是有点看不懂要不要再学一遍hal ...

不用学,Ctrl-C、Ctrl-V库例程就行了。

网友D:
支持芯片架构
Keil:最初主要支持 8051 内核等传统单片机架构,像 Intel 8051 及其兼容芯片,例如 Atmel 公司的 AT89S51、AT89C52 等 ,可以对这类芯片进行程序的编辑、编译、调试等操作。
ARM Keil:专门面向 ARM 架构的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涵盖了 Cortex-M、Cortex-R、Cortex-A 等系列 。例如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STM32F103 系列、基于 Cortex-A72 内核的一些高端应用处理器,能够满足从低功耗、低成本的嵌入式设备到高性能的移动设备和服务器应用的开发需求。
编译器特性
Keil:针对 8051 等传统架构的编译器,优化目标是在有限的资源(如有限的内存、较低的处理速度)条件下,生成高效的代码。编译器会根据 8051 的指令集特性,进行指令优化,例如合理利用累加器等寄存器资源 。
ARM Keil:ARM Keil 的编译器是针对 ARM 处理器的指令集和体系结构进行优化的,能够生成高度优化的代码,充分发挥 ARM 处理器的性能优势。比如利用 ARM 的 Thumb 指令集实现代码密度优化,以及针对 ARM 多核处理器的特性进行多线程、并行计算相关的优化 。
开发环境功能
Keil:提供了基本的代码编辑、编译、调试功能,对于 8051 等简单架构芯片的开发足够使用。调试工具相对简单,主要满足对简单程序的单步调试、断点设置、寄存器查看等基本调试需求。
ARM Keil:除了具备 Keil 的基本功能外,还针对 ARM 芯片复杂的特性,增加了更多高级功能。比如支持更复杂的调试接口,如 JTAG、SWD 等;具备更强大的性能分析工具,能够对程序运行时的资源占用(如 CPU 使用率、内存占用)进行详细分析,方便开发者优化代码性能 。
库函数与中间件支持
Keil:对于 8051 等传统单片机,有相应的标准库函数,主要用于实现基本的输入输出操作、定时器控制等功能。但相比 ARM Keil,其库函数的丰富程度和功能复杂性要低一些。
ARM Keil:拥有丰富的针对 ARM 芯片的库函数和中间件。比如 CMSIS(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库,为 ARM Cortex-M 系列芯片提供了统一的软件接口,方便开发者快速上手;还支持各种操作系统(如 FreeRTOS、uC/OS-II 等)和通信协议栈(如 LwIP 用于网络通信 )的集成,极大地提高了开发复杂应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