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AY32 adc采集和PWM输出是采样为什么会失真

楼主:
我在进行adc采样时开启pwm adc采集到的数据会被拉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能指点一下么
/**
* @brief  获取12位ADC值
* @param  无
* @note          无
* @retval uint16_t
*/
uint16_t GetAdc12Bit(uint32_t channel)
{

  ADC1->CR |= (1 << 4); // 停止 ADC

  ADC1->CHSELR = (1 << channel); // 选择通道

  ADC1->CR |= (1 << 0); // 使能 ADC

  ADC1->CR |= (1 << 2); // 启动 ADC, 同HAL_ADC_Start();

//  delay_us(500); // 等待电压稳定
        HAL_Delay(1);
  Heart_C210(0);

  while (!(ADC1->ISR & ADC_ISR_EOC))
    ; // 等待转换完成,同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

  if (heat936==1)
  {
    Heart_C210(pid.output);
  }

  return ADC1->DR; // 返回采样值,同HAL_ADC_GetValue();
}

网友A(2025-05-24):
PCB布线不好被干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布线不好被干扰了。

我在进行adc采集的时候把pwm关断了 然后进行平滑滤波 能稳定一点点 我感觉和布局关系没多大

网友C:
HAL_Delay(1);延时时间是多少?
PWM频率是多少?
c15换成100Pf的试一下,电容太大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