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HX711压力检测程序及手机蓝牙APP控制

楼主(2025-05-23):
HX711压力检测,用LCD1602,包含app的e4a文件源码
通过51单片机检测压力,将数据通过编写的蓝牙APP发送到手机显示,同时手机可以控制设定的压力值。

电路原理图如下:

e4a源码:
制作出来的HX711压力检测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m52.h"

// char UART_data;
// char shuju;
/**********按键定义*********/
sbit SKY_1=P1^3;//校准
sbit SKY_2=P1^4;//加
sbit SKY_3=P1^5;//减
bit  SKY_1_flag=0;//防抖标志位
bit  SKY_2_flag=0;
bit  SKY_3_flag=0;
sbit SKY_4=P1^6;//减
/*********蜂鸣器***********/
sbit BEEP=P1^0;
/***********称重定义区***********/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long Weight_Warn=2000;//报警值
/********向app发送数据字符串定义区****/
uchar see_add=0;//
bit sendFlag=0;
uchar saa[13];
u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变量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410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sendChar(uchar Value)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SBUF = Value;
            while(!TI);
                TI=0;
}
void sendAll(uchar *pValue) //发送一组数据
{
    while((*pValue) != '\0')   //如果没有发送完毕就继续发
    {
        sendChar(*pValue);      //发送1字节数据
        pValue++;                 //指向下1个字节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Weight_Warn)                //超重报警
                {
                        BEEP = 0;
                }
                else
                {
                        BEEP = 1;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1602显示函数
void dis_play()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weighting:");
        LCD1602_write(1,Weight_Shiwu/1000 + 0X30);
        LCD1602_write(1,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1,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1,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byte("g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warning: ");
        if(Weight_Warn/1000==0) LCD1602_writebyte("0");  else LCD1602_write(1,Weight_Warn/1000+ 0X30);
        if(Weight_Warn%1000/100==0) LCD1602_writebyte("0"); else LCD1602_write(1,Weight_Warn%1000/100+ 0X30);
        if(Weight_Warn%100/10==0) LCD1602_writebyte("0"); else LCD1602_write(1,Weight_Warn%100/10+ 0X30);
        if(Weight_Warn%10==0) LCD1602_writebyte("0"); else LCD1602_write(1,Weight_Warn%10+ 0X30);
        LCD1602_writebyte("g  ");

}
//按键控制
void sky_kg()
{
        if(SKY_1==0||UART_data==0x31)
        {
                UART_data=0;
                if(SKY_1_flag==1)
                {
                        SKY_1_flag=0;
                        Get_Maopi();                        //去皮
                }
        }
        else
                 SKY_1_flag=1;

        if(SKY_2==0||UART_data==0x32)
        {
                UART_data=0;
                if(SKY_2_flag==1)
                {
                        SKY_2_flag=0;
                        Weight_Warn+=100;
                        if(Weight_Warn>5000)
                                Weight_Warn=5000;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Weight_Warn);
                }
        }
        else
        {
                SKY_2_flag=1;
        }
         if(SKY_3==0||UART_data==0x33)
                {
                        UART_data=0;
                        if(SKY_3_flag==1)
                        {
                                SKY_3_flag=0;
                                Weight_Warn-=100;
                                if(Weight_Warn<0)
                                        Weight_Warn=0;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Weight_Warn);
                        }
                }
                else
                {
                         SKY_3_flag=1;
                }
}
/***********上电读取************/
void eeprom_red()
{
        Weight_Warn=byte_read(0x2000);
        if(Weight_Warn>5000||Weight_Warn<0)
                Weight_Warn=2000;
}

  void chushihua()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计,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的8位定时器
        TH1=0XFA;                        //设置波特率4800,此处晶振频率是按12MHZ计算的
        TL1=0XFA;
        SCON=0X50;                         //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串行口允许接收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
/********数据包发送函数**********/
void steed()
{
                saa[0]='d';
                saa[1]='a';
                saa[2]='t';
                saa[3]=Weight_Shiwu/1000 + 0X30;
                saa[4]=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saa[5]=Weight_Shiwu%100/10 + 0X30;
                saa[6]=Weight_Shiwu%10 + 0X30;

                saa[7]=Weight_Warn/1000+0X30;
                saa[8]=Weight_Warn%1000/100 + 0X30;
                saa[9]=Weight_Warn%100/10 + 0X30;
                saa[10]=Weight_Warn%10 + 0X30;

                saa[11]='t';
                saa[12]='a';
                SKY_4=0;
                sendAll(saa);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单片机代码和apk文件e4a文件 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