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PC817一样,功率比较大的光耦?

楼主(2025-05-23):
有没有像PC817性能一样是4脚,但功率比较大的光耦?想用它直接控制大功率MOS管的开启。

网友A:
驱动大功率MOS管可选TLP250之类专用光耦。

网友B:
AQV252G之类的MOS管输出光耦可以输出3A电流。我直接使用这个光耦控制负载工作(3A60V)

网友C:
ACPL-W314/TLP5701/TLP701等专用MOS/IGBT驱动

网友D:
大功率MOS管用途广泛:
开关电源、逆变器、电磁炉、微波炉、无人机、各种车辆、光伏控制、电池管理、充电器等内部都有MOS管。
沟道、型号、负载是什么?  开关频率,导通内阻、耗散功率、温度是什么要求? 具体型号根据电路对症下药。

网友E:
不谈开关频率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比如开关不频繁PC817适合任何大功率MOS管的开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MOS管用途广泛:
开关电源、逆变器、电磁炉、微波炉、无人机、各种车辆、光伏控制、电池管理、充电器 ...

MOSFET是多子器件,优点是没有存储效应(饱和后很难从导通状态下恢复到截止),速度快,但是功率很难做大,目前做得最好的是Infinoen,也就做到100A、1kV也就到头了,这么小的原件,按6楼说法,只要通断不频繁,PC817完全能控制。

想要大功率,就要用少子器件,比如可控硅,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