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导通指示电路设计

楼主(2025-05-24):
LED加在什么位置,能准确的反应继电器线圈导通

网友A:
线圈导通?你的意思是怕线圈断路了?

网友B:
并联在继电器的驱动线圈两端(1,2脚),前提是继电器没有故障

网友C:
1:继电器线圈很少烧坏的,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去增加这种指示,一般都是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指示电路(电阻串联LED);
2:非要增加这种指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指示电路串联进继电器线圈中去(指示电路是电阻和LED并联,具体电路和取值得看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等),并且因为串联了一个指示电路,为了继电器能可靠吸合,继电器的12V供电要提高一点电压用于补偿;
3:在继电器的4脚上对零线接一个指示电路,这样继电器线圈烧坏或者触头烧坏都能指示,而且不论是哪种坏,都是不需要判断的,直接换继电器即可。

网友D:
3脚和4脚之间。

网友E:
加在三极管集电极。

网友F:
LED串电阻,并在D34边上就行了

网友G:
我见过的电路里面都是串个限流电阻一起并在线圈上

网友H:
led电流小,串联在线圈中间继电器不会工作了

网友H:
唯一方法是检测线圈电流来判断线圈好坏

网友I:
Q3集电极和线圈2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