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平台软件版本V9.61 数据比较大小怪事

楼主(2025-05-24):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int16_t sys_tick ,在定时器内sys_tick ++,通过uint16 get_sys_tick(void){return sys_tick;}

在主循环程序:
uintdata = get_sys_ticks();

                while(1)
                {
                        uint16_t uintll = get_sys_ticks();
                        if((uintll - uintdata) >= 50u){uart0_dbg("\r\n[%u,%u]", uintdata, uintll); uintdata = uintll;}
                }

现在的现象为
随机为获取到了sys_tick出现回转,如上次为513,下次获取的为324.
如果这样处理就不会.
if((uint8_t)(uintll - uintdata) >= 50u){uart0_dbg("\r\n[%u,%u]", uintdata, uintll); uintdata = uintll;}
请教各位

网友A:
324 - 513 = 324 + (65536 - 513) = 324 + 65023 = 65347 (uint16_t)
改成下面这种试试:
if ((uint8_t)(uintll - uintdata) >= 5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 - 513 = 324 + (65536 - 513) = 324 + 65023 = 65347 (uint16_t)
改成下面这种试试:
if ((uint8_t)( ...

你计算的理解是对的.左右两方等式判断不存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影响到uintll 的值(或sys_t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