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代码时时一直提示在检测单片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25):
问题是每次使用CH340版USB转TTL模块(以下简称为CH340模块),通过TXD、RXD、GND三根连接线,将本人自己设计的51单片机板子与电脑连接时,模块上的RXD指示灯就会常亮,而且是只要接上RXD跟GND两根线,模块上面的CH340模块RXD指示灯就会亮,此时如果再给CH340模块连接上5V电压,RXD灯就暗了。
       一般来说,连接上电脑,在没有烧录代码或进行其他操作时,是只有CH340模块上的电源指示灯亮起的。而在出现CH340模块上RXD灯常亮的情况下是根本烧不了代码的,一直提示找不到单片机。而我这块板子上面集成了一颗51单片机芯片,和一颗用于进行rs485通讯的sp3485芯片,一开始以为是rs485通讯模块的问题,后来发现即使是最简单的烧录电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单片机板子通过CH340模块与电脑连接时,CH340模块上的RXD灯常亮意味着什么,是出什么问题了。以下是我个人板子设计的电路图,以及出问题时的具体图片,还望各位能看到这篇帖子的各位网友不吝赐教

       图1 这是板子与电脑连接时的场景,图中模块上有两颗指示灯常亮,其中一颗就是RXD指示灯,此时仅仅只是插上连接,并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图2 板子的主体电路图

                                                                   图3 板子上的RS485通讯模块的电路图

网友A:
用CH340下载器烧录STC89C52只要连通TXD、RXD、GND、VCC即可,正常情况下下载指示灯闪烁,下载指示灯常亮代表外电路低阻。
1.确认TXD、RXD正确连接
2.确认被测MCU的P3.0、P3.1没有外接其它电路(高阻状态电路不受限)
3.确认下载时正确选择芯片型号和stc-isp硬件选项使用默认项
4.确认下载时冷启动(先点击【下载/编程】后上电)

网友B:
由于485芯片是半双工,而且通信方向受RS485_DE信号影响,所以RS485_RX或RS485_TX在某个方向时保持不变,而单片机下载需要全双工通信受到485影响,所以单片机下载时需要断开485芯片和单片机的连接才能成功

网友C:
问了一下ChatGPT,AI的回复如附件所示

CH340 RXD常亮问题分析.pdf

网友D:
STC89c52要冷启动下载,老问题了,加个开关断电,下载的时候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每次下载的时候都不接5V正电

网友F:
下载口最好不要接其他的电路,这个芯片下载需要冷启动,直接用stc的下载器自动断电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