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和普中的烧录软件都显示成功了但是led不亮

楼主:
isp和普中的烧录软件都显示成功了但led不亮

89c516rd+

89c516rd+

网友A(2025-05-25):
1:开发板上没有看到用于显示的LED;
2:这种开发板需要用杜邦线或者排线连接对应的单元,如果真的没有LED,且蜂鸣器是有源的话,可以用蜂鸣器代替实验,蜂鸣器的连线是J7?(看不清楚,你自己确认)用一根杜邦线一头插J7,另一头插P20就行:

刚才注意看了一下,DHT11旁边的可能是LED,按说明书要求插好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杜邦线连接P2.7 和D0 -D7任意一个

网友B:
这个开发板设计的比较合理,就是集成模块,但是没有连入电路,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手动连线,这样不仅可以学习单片机编程,还可以了解硬件原理

网友C:
根据楼主的程序,LED采用P2口驱动,LED不亮的原因可能是:
可能一:P2口与LED未有效连接,需用杜邦线连接。
可能二:程序未配置IO口。单片机若采用STC12以上型号,则需配置IO口,配置为准双向或推挽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杜邦线连接P2.7 和D0 -D7任意一个

他这个程序是用P2.0控制的,你让他接P2.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程序是用P2.0控制的,你让他接P2.7?

学艺不精让您见笑了

网友D:
写程序不看原理图?

网友E:
估计没有使用杜邦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开发板上没有看到用于显示的LED;
2:这种开发板需要用杜邦线或者排线连接对应的单元,如果真的没有LED ...

好的谢谢,我刚刚拿杜邦线试了可以用,这是我第一次玩单片机,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设计的比较合理,就是集成模块,但是没有连入电路,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手动连线,这样不仅可以学习 ...

你好,我的这块有led模块如果想实现流水灯该怎么办

网友F: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这块有led模块如果想实现流水灯该怎么办

看他最新回复的图,按照那样把线连好了然后把流水灯程序烧录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