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5V2A的空气开关?

楼主(2025-05-25):
玩51单片机用充电宝或手机充电头做电源,想在后面接个5v2a的过电保护装置,用什么元器件好啊?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看到你写空气开关,那真是有点想笑.
直流的话用个直流保险管就可以了吧,但5V2A感觉有点太小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电压的直流保险管.再不行就用个保险电阻.

网友C:
要过流保护吗?最简单就搞个自恢复保险丝,要求高点就拿高侧开关IC搭个电路;还有不建议拿充电宝当电源,大部分充电宝在输出电流过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后就会关断输出。

网友D:
好像没有,也没有必要

网友E:
过流只与电流有关,当然有2A的过流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写空气开关,那真是有点想笑.
直流的话用个直流保险管就可以了吧,但5V2A感觉有点太小了,不知道有没有 ...

保险管不分交流、直流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过流保护吗?最简单就搞个自恢复保险丝,要求高点就拿高侧开关IC搭个电路;还有不建议拿充电宝当电源,大 ...

他都想用2A作为保护阀值了,电流就不会小了。

网友F:
现在的充电宝和充电头都具有短路保护功能,没有必要再给单片机电路加过流保护的。

网友G:
特斯拉电子保险代替传统保险

网友H:
空开的额定电压只是绝缘用的,多小都可以用。

网友I:
空气开关结构复杂,成本贵几十倍,不过直流2A也有工厂生产的,还是用自恢复保险丝的多。

网友J:
2A电流并不算大电流
玩单片机不需要空气开关或者保险的,单片机由一个LDO供电,单片机就不会接触大电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空气开关结构复杂,成本贵几十倍,不过直流2A也有工厂生产的,还是用自恢复保险丝的多。

直接找个限流2A的二极管不就行了吗?真出事,绝对是快回复保险丝还没断,你手机先烧。

网友L:
用一只MOS管做一个电流为2A的检测保护电路,现在电子器件便宜比空气开关省不少的钱

网友M:
采用自恢复保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