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
按键用-5V还是-12V合理?

网友A(2025-05-26):
正极+12V,负极-5V 两端电压应为17V,等于光耦发射端接1K电阻与按键后施加17V电压。
由于楼主的电路不完整,P1.3接的什么?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负电压呢?直接0电平接地它不香吗?

网友C:
0V就可以,无需用到负压。

网友D:
如果你的“-5V”是相对于单片机地线电压的话,单片机必烧无疑,没有幸免的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极+12V,负极-5V 两端电压应为17V,等于光耦发射端接1K电阻与按键后施加17V电压。
由于楼主的电路不完整 ...

直接连接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5V”是相对于单片机地线电压的话,单片机必烧无疑,没有幸免的可能。

太感谢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只看这点电路,比较难。看接地符号,就是你那个-5V,大概率是一个点。
但是问题是-5还是-12,说明左边的+12和右边的-5V不是同一组电源。
你标注的-5V大概是单片机供电的5V的负极,-12大概是说左边的+12V的负极了,如果是同一组电源出来的,那就是-12和-5实际上是同一个点了。比如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一个7805给单片机供电。但是这种情况使用光耦的意义不大。
如果是两组电源,就是隔离的,那么左边只能接你的所谓-12了,因为接左边的所谓-5,是没有形成回路的。当然就不好使。

网友G:
P1.3 要设置成上拉。或者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G:
OP1  OP2  直接接STC单片机IO口; 配置强推挽模式
STOP1  STOP2  两路外部输入 是12V, 限流电阻 根据不同的输入电压需要计算;作用 分压均流,保护光耦不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OP1  OP2  直接接STC单片机IO口; 配置强推挽模式
STOP1  STOP2  两路外部输入 是12V, 限流电阻 根据 ...

你这光耦不如用一个NPN三极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光耦不如用一个NPN三极管了

没错。因为我这个电路不需要隔离, 用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H(2025-06-27):
硬件的话,不影响

网友H:
具体看光耦输入端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