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不亮

楼主(2025-05-26):
通电后发热管正常加热,但LED灯不亮,元件都是好的,为什么

网友A:
把电阻与LED直接接220试试。

网友B:
在U26与LED4的回路里,只有IN4007的电压性能压降0.7V,而且是上正下负,从KVL定律来看,LED4承受-0.7V电流,怎么可能点亮

网友C:
220V的交流电,1N4007虽然是稳压,但是当L相位为正时,不是截止了,电流续不上以及你的电流计算也才1mA,把200k减小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U26与LED4的回路里,只有IN4007的电压性能压降0.7V,而且是上正下负,从KVL定律来看,LED4承受-0.7V电流, ...

交流电负半周LED应该亮呀?

网友A:
U26起到保护LED作用,应该串联到电路里更好。
图中接法,U26更容易击穿,LED也不会亮。

网友E:
按照电路图应该亮,是不是你实物LED极性搞反了

网友F:
电流不够,你把R83改为47K再试一下。

网友G:
短路R83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流不够,你把R83改为47K再试一下。

LED1毫安(半波)亮度很明显了

网友H:
怎么确定零件都好的?唯一可能就是两个二极管有一个是反了的

网友I:
一般1毫安能亮,应该逐个检查一下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测量一下加热时的加热管两端电压

网友J:
我感觉如果元件都是好的且没有焊接错误,这个LED4不可能不亮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好奇你从220V插头到加热管的压降有多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和不去掉加热管,加热管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不应该啊,你这加热管大约3000W(DCR=15R时),而且是直接加在市电L/N两端,怎么可能会影响LED这路的?莫非电热管能把整个电网的电压拉低了不成?还是说你这L/N两线离台变忒远了?
很久以前,用的热得快(约2500W),其指示灯就是这么接的,电阻是用47K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那就是加热管拉低了电压,加热管也不会正常加热的,哪怕只有100VLED也会亮的!你这电线有问题了?

网友L:
限流电阻R83是否开路?4007是否极性接反(4007与LED极性要相反接)?LED是否损坏?

网友M:
电流电压太低吧!200K的阻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加热管拉低了电压,加热管也不会正常加热的,哪怕只有100VLED也会亮的!你这电线有问题了?

楼主说是正常发热的,拉到多低才能不亮?拉那么低,还能热?正常的热起码也不能太差了吧。否则楼主对正常的概念有点误解了

网友N:
最可能的原因是 限流电阻200kΩ阻值过大 或 LED支路被加热管短路。建议优先调整电阻值(如改为30kΩ)并检查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U26与LED4的回路里,只有IN4007的电压性能压降0.7V,而且是上正下负,从KVL定律来看,LED4承受-0.7V电流, ...

4007和LED都有电流,电流方向不一样

网友O:
电路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负载状态指示电路 。但出现LED 灯不亮,问题应该是 出现在限流电阻200K上,阻值过大,电压压降也在,交流过零后,导致指示灯二极导通时间短,应当减小限流电阻阻值,让指示灯二极提前亮。

网友O:
运行一下电路仿真,就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限流电阻阻值从200K减到100K,观察指示灯的亮度变化,再减到50K,同样再观察指示灯的亮度变化,一直调整到 指示灯亮度正常。

网友P:
电路有问题,当然不亮,看看LED点亮需要的电压?

网友L:
不亮和亮度低不是一个故障!200K的限流电阻不会导致LED不亮,阻值过大也只是LED亮度低一些而已。除非限流电阻开路!

网友Q:
减小220K电阻到100K,LED电流就有,1-2mA, LED就应该能亮,, 不亮再适当减小一点.

网友R:
把4007换成发光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S:
限流电阻R83(200kΩ)值过大,导致通过LED的电流不足

网友T:
把电阻适当减小,查该LED的IF典型值是多少?

网友U:
电阻200千欧太大了,导致LED灯分得的电压太小;将加热管去掉后,电流只能经过LED灯这个回路,自然此时LED灯分压就不受加热管分压过大的限制了。可以直接测量一下加热管两端和LED灯两端的电压

网友V:
用万用表量一下LED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W:
因为是交流电,你需要整流一下

网友X(2025-07-02):
电路都 接错了,肯定不亮了

网友D:
LED直接220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把4007换成发光二极管试一下

两个反向对接的LED应该都亮,LED坏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和不去掉加热管,加热管两端电压是多少?

线路接触电阻大了!查一下接线头有没有氧化

网友Y:
去掉IN4007就好了

网友Z:
问题出在电源线上,15欧姆负载,220v电源线上有14.67A的电流。
你用的电源线线径不对,导致线路分压太多,工作时15欧姆上电压估计在150V以下,所以灯几乎不亮,
去掉负载后电压回升到220,所以灯是能亮的。

网友AA:
那个电阻值太大了,把电阻改成1K就会亮

网友AB:
LED两端压差没达到0.7V?

网友AC:
是电阻太大了,led只有1ma电流,不够亮,不好观察,减小电阻试试

网友AD:
把200K电阻换成100K换到二极管后面

网友G(2025-08-05):
引用 网友AD:
把200K电阻换成100K换到二极管后面

那么二极管必然烧毁。

网友L:
引用 网友Y:
去掉IN4007就好了

除非4007极性反向!否则没关系!4007是保护LED的。防止LED承受反向高压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电流不够,你把R83改为47K再试一下。

改了就好了,两个二极管需要保证不能同向并联,仿真需要接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AD:
把200K电阻换成100K换到二极管后面

你是打算让二极管承受市电的半周短路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Z:
问题出在电源线上,15欧姆负载,220v电源线上有14.67A的电流。
你用的电源线线径不对,导致线路分压太多, ...

15欧姆上电压即使只有100V ,0.4毫安电流LED也不会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L:
除非4007极性反向!否则没关系!4007是保护LED的。防止LED承受反向高压

4007接反了!有道理。4007的正向压降不到1V,LED不会亮的

网友D:
按图不会不亮。极大可能是4007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去掉加热管,LED正常亮,为什么

那就是你220V电源内阻太大了!加热管不可能正常加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那个电阻值太大了,把电阻改成1K就会亮

改成一KLED 马上就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LED两端压差没达到0.7V?

红LED1.9V正常发光

网友AF:
你可真会出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