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驱动LED

楼主(2025-05-26):
是这样的,一个是电阻限流1A带LED灯,测试流明是300Lm,一个是单片机占空比60%PWM驱动MOS管带LED灯,电流也是1A,测试流明才100多Lm,这是为何?同样是1A电流,后者为什么流明低了这么多,难道是前者效率更高?还是别的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先哈

网友A:
不是非常正确的理解:一个是恒定的1安,一个是波动的但是均值大约1安
其实有些表测这个PWM的电流并不准

网友B:
我认为:PWM驱动所测得电流1A为平均值,实际是1/1.732(根号3),测得的流明值相应也是300/1.7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PWM驱动所测得电流1A为平均值,实际是1/1.732(根号3),测得的流明值相应也是300/1.732

根号3是哪里来的

网友C:
是同一种型号的LED吗?PWM的频率?PWM的驱动电流是多大(100%时)?测试的设备可以测试闪烁的灯吗?如果同一型号的LED,亮度应基本相同。

网友D:
M驱动所测得电流1A为平均值,实际是1/1.732(根号3),测得的流明值相应也是300/1.73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号3是哪里来的

LED灯常亮和LED灯闪烁(PWM控制亮灭很快你的眼睛分不清)。闪烁的LED灯是有 LED灯灭的过程的,灭的时候灯的亮度下降了,你眼睛看不见但是你的机器测出来了,并且把他平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种型号的LED吗?PWM的频率?PWM的驱动电流是多大(100%时)?测试的设备可以测试闪烁的灯吗?如果同 ...

肯定同样的LED灯,频率10K,用积分球测试的

楼主:
如果这样,同样的输入电流,那PWM方法的电路效率更低?

网友F:
效率是一样的,只是电流不一样而已
电阻限流,电流是1A,那就是1A
而PWM的"1A"并不是1A,万用表或者是电流表对有它自己的算法
同样的电路,你用50%点空比,流明大概就是100%点空比(就是一直导通)的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率是一样的,只是电流不一样而已
电阻限流,电流是1A,那就是1A
而PWM的"1A"并不是1A,万用表或者是电流表 ...

按你这样说,PWM的实际电流更低咯,我们用一般的电流表或者是万用表测试不出来,测试出来的是平均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你这样说,PWM的实际电流更低咯,我们用一般的电流表或者是万用表测试不出来,测试出来的是平均电流

你只要算好MOS持续导通时的流明,大概就能按占空比来控制流明了
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LED的流明和电流并不是线性变化的
所以,你占空比调节就要看你的要求了,要么是流明为参考,要么是电流为参考
但你记得就可以,PWM和电阻效率是一样的,但是各有优点
PWM灯会闪,但电路简单
电阻不闪,但如果是可调的话,电路会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