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后关闭中断开关的疑问

楼主(2025-05-26):
用51单片机做一个小物件,初始化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响应中断后关闭中断开关EX0=0,同时记录中断次数EX0_Cnt++,开始定时器0开关TR0=1,延时200毫秒(防止小于200毫秒时间内再次造成中断)后,关闭定时器0开关TR0=0,打开外部中断0开关EX0=1.程序如下所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外部中断次数EX0_Cnt显示不正确。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EX0 = 1;    //关闭外部中断0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EX0_Cnt++;   //记录中断次数加1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imer0_Cnt++;
    if(Timer0_Cnt>200)
    {
        Timer0_Cnt  = 0;
        EX0 = 1;
        TR0 = 0;
    }
}

网友A: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EX0 = 1;    //关闭外部中断0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EX0_Cnt++;   //记录中断次数加1
}
外部中断关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EX0 = 1;    //关闭外部中断0

要进两次外部中断了才能关闭
(EX0_Cnt自增2次)

网友B:
对啊,关闭不是EX0 = 0吗?

网友C:
外部中断是哪里来的?你认为的中断次数不等于实际的中断次数,要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抓波形才能确认。

网友D:
还要做软件或硬件防抖。

网友E:
你怎么没有把总中断打开呢?

网友F:
EX0 = 1;    //关闭外部中断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