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BTA41600B的 A1和G极间的阻值为60欧,正常吗

楼主(2025-05-26):
谢谢大家

网友A:
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表测试的。非线性的器件电阻本来就不是常数。

网友B:
触发电流25MA左右吧,应该是正常的吧。是不是后缀C的阻值更小点。好多年没鼓捣了。

网友C:
正常,双向可控硅的G,A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都比较小。

网友D:
是否正常,可通过百度查一下该型号的参数,自己就能确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否正常,可通过百度查一下该型号的参数,自己就能确认……

任何一个正经datasheet都不可能有这种“参数”。

网友B:
记错了,C的应该更大,触发电流越大,阻值越小吧但是PDF里面没有电阻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