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接线没有遵循左零右火,输入和输出,接线一致。这样会影响正常跳闸吗?

楼主(2025-05-26):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空开没有任何的影响,漏保就得看情况了。

网友B:
空开不会,漏保未必。
明知不符合条件的硬上,就是测试运气有多牛。

网友C:
首先是要看断路器的标识,双回路的是不是每个回路都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看断路器的图示),断路器上端的是不是有“N”这个标识,有的是双回路有一路只是刀闸,另一回路才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其次是接线要一致,不能是这几个左零右火,那几个左火右零。还有是导线选用合规颜色,这样一看就知道哪个是零火地。

网友D:
会跳闸 但不安全 ,有的虽然是双端子 但只断开一根线。

网友E:
空气开关不会有影响,空开说白了就是个闸刀。你确定是空开吗?漏电开关貌似有影响

网友C:
通常我们说的交流电的零线和火线是相对的。所以,空开的接线其实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有的空开会在上端的标明“N”零线,有的则没有。空开跳闸是开关本身带的过热保护和过流保护,只要你的空开有这个功能。注意,有的空开“实际是刀闸”没有过热和过流保护,这种开关就不会跳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们说的交流电的零线和火线是相对的。所以,空开的接线其实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有的空开会在上端的标明 ...

能解释一下“交流电的零线和火线是相对的”吗?

网友C:
举个例子,我们用的交流220V两脚插头,你能说哪接火线哪个零线吗?

网友F:
涉及安全,不可想当然。了解一下1P、1PN、2P,请自行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我们用的交流220V两脚插头,你能说哪接火线哪个零线吗?

这也仅仅限于二脚插头后面用电器的零火不固定,其余的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通常我们说的交流电的零线和火线是相对的”是个错误的说法,依照规范要求,零线、火线和地线都有规定的颜色,在电能表、漏保、插座等都有规定的接法,不可能发生零线和火线是相对的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也仅仅限于二脚插头后面用电器的零火不固定,其余的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通常我们说的交流电的零 ...

是我的错,没有说清楚。我认为对2位或者4位的空开而言,左右的结构相同,如果没有特别标明。那么零线在左边和零线在右边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相对而言”仅仅针对2位空开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