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2523单火控制控制开关电路讲解

楼主:
这个是BP2535的数据手册中给出的示例电路,应该算是用来做单火控制开关的常用电路,但是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电路的讲解,目前的话是不太清楚这个电路所用的NP和NS的匝数比应该为多少,还有就是具体怎么实现的,如果我想要改变它的输出电压,比如改为6V或者其他的值,该怎么计算

网友A(2025-05-27):
有“单火控制”这个说法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半波整流,小功率、反激式、非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B:
都用非隔离了,这种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C:
LP2601的静态电流多少?单火线供电电路的静态电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要求低于20微安。

网友C:
LP2601的静态电流不适合,50mw的静态功耗显然不能满足单火线电路的设计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P2601的静态电流多少?单火线供电电路的静态电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要求低于20微安。

那常用的单火线一般是哪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P2601的静态电流不适合,50mw的静态功耗显然不能满足单火线电路的设计需要

那目前使用的这款BP2535用来做单火线控制的话,这个变压器应该使用哪一款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