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433遥控解码的RGB+Y+W灯控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5-05-27):
本程序不足之处是,待机时功耗有些高,在5.8mA左右,如果睡眠前关掉接收端433,功耗只有40uA,但这样的话遥控就不能用了;有知道怎么降低433接收端功耗的同时,又能保证遥控正常使用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void InfraredReception()
{
        if(CMP2OUT==0){ON_Flag==1;return;}
        //if(T433_OK==1){return;}
        if(mm==24)
        {
                mm=0;
                if(++mm1<6)
                {
                        T433_Num=0;
                        for(char i=4; i>0; i--)
                        {
                                T_Data[i] = data;
                        }
                                T_Data[0] = data;  // 存入最新数据

                        for(char i=4; i>0; i--)
                        {
                                if(T_Data[i] == T_Data[0])
                                {
                                        T433_Num++;
                                }
                        }

                }
                        if(T433_Num>2)
                        {
                                addr=(T_Data[0]>>8)&0xFFFF;
                                if(addr==0xFFFF)
                                {
                                        T433_OK=1;
                                        value=T_Data[0]&0x0f;
                                }

                        }
                Flag_RecOne=0;
        }

                if(INTEDG==0)//下降沿时计数器清0,开始计时
                {
                        num=0;//计数器清0
                        TMR2=0;//定时器清0
                        INTEDG=1;//改为上升沿

                }
                else//下面是当上升沿时做的事
                {
                        INTEDG=0;//下降沿。
                        Time=num*62;//62.5us定时器中断,,计算下~上的时间
                        if(Flag_RecOne==0)
                        {
                                if((Time>11000) && (Time<12500))//引导码,9ms低加4.5ms高
                                {
                                        Flag_RecOne=1;
                                        data=0;
                                        mm=0;
                                }else
                                {
                                        data=0;
                                }

                        }

                        if(Flag_RecOne==1)
                        {

                                if((Time>320) && (Time<460))//置1, 0.56ms低加1.68ms高
                                {
                                        //data[(unsigned char)(mm/8)]=(data[(unsigned char)(mm/8)]>>1)|0x80;
                                        data=(data << 1)|0x00000001;
                                        mm++;
                                }
                                if((Time>1100) && (Time<1250))//置0, 0.56ms低加0.56ms高
                                {
                                        //data[(unsigned char)(mm/8)]=(data[(unsigned char)(mm/8)]>>1) & 0x7f;
                                        data=data << 1;
                                        ///RB4 = 1;             //测试 0.56ms低加0.56ms高是否通过
                                        mm++;
                                }

                        }

                }

        Time=0;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 Isr_Timer()
{
        if(INTF)//外部中断
        {

                InfraredReception();
                INTF=0;
        }

        if (TMR2IF)
        {        TMR2IF = 0;                //若只使能了一个中断源,可以略去判断
                num++;
                if((Flag_0E==1)&&(ON==1))
                {
                        num1++;

                }
                if (++MainTime >= 32)
                {
                        MainTime = 0;
                        B_MainLoop = 1;
                }
        }
        else
        {
                PIR1 = 0;
        }

}

void WorkSleep()
{
#if (0 != C_KEY_WAKEUP)
                OSCCON = 0X70;                        //配置振荡为8M
                INTCON = 0;                        //;关断ADC模块及中断使能;
                PIE1 = 0;
                PIE2 = 0;
                PIR1 = 0;
                PIR2 = 0;
                T2CON = 0;
                ADCON0 = 0;                                        //关闭所有模块
                ADCON1 = 0;
                CMP1CON0 = 0;
                CMP2CON0 = 0;
                PWMCON0 = 0;
                //进入休眠前关掉所有功能模块,以降低休眠电流
                KEYCON0=0;
                KEYCON2=0;
                TRISA = 0B00000001;                 //关闭所有输出,RA0口做唤醒输入
                PORTA = 0B00000000;
                WPUA  = 0B00000001;                        //RA0 开上拉电阻
                IOCA = 0B00000001;                        //允许RA0的IO电平变化中断

                RAIE = 1;                                        //允许PORTA的IO电平变化中断
                PEIE = 1;                                        //要用RORTA中断唤醒,则PEIE必须设为1
                //进入休眠前,必须固定口线电平,这儿全部输出低电平,并关闭所有上拉电阻
                RAIF = 0;
                TRISB = 0;
                PORTB = 0;
                WPUB  = 0B00000000;
                //进入休眠模式,触摸允许唤醒的按键后恢复正常工作
                SystemEnterSleep();
                if(RAIF)
                {
                        RAIF = 0;
                        PORTA;
                }
                //休眠被唤醒,重新配置中断等SFR,使系统进入正常工作
                Init_System();

#endif
}
/***********************************************************
主循环
***********************************************************/
void main()
{
        Init_System();
        Init();
        while (1)
        {
                if (B_MainLoop)
                {
                        if(++num2>30)//消RGB键抖动,否则按一次跳变好几下
                        {
                                //T433_OK=0;
                                if((ledFlag==4)&&(Flag_CS==1)){Touch_JianBian();Flag_CS=0;};

                                num2=0;
                        }
                        B_MainLoop = 0;
                        CLRWDT();
                        CheckTouchKey();
                        Refurbish_Sfr();
                        KeyServer();
                        if(ON_Flag==1){//关433
                                if(++mm4>200)
                                {        WorkSleep();
                                        //TRISA = 0b00000011;//RA0引脚被配置为输入
                                        //PORTA = 0b00000011;
                                        //PWMCON0 &= ~(0b00011111);
                                        mm4=0;
                                        ON_Flag=0;

                                }

                        }
                        if(RGB_Flag==1)//混合渐变
                        {        mm2++;
                                if((mm2>5)&&(ledFlag==12)){Led_Set();mm2=0;}
                                if(mm2>700)
                                {
                                        if(ledFlag==13){Touch_JianBian();}
                                        mm2=0;
                                }
                        }

                }
                DingShi();
                if(T433_OK==1)//调433键处理函数
                {

                        T433Server();
                        value=0xFE;
                        Flag_RecOne=0;
                        mm1=0;
                        T433_OK=0;
                }
                if(CMP2OUT==0){ON_Flag==1;}
                        //比较器,小于阀值
        }
}
void DingShi()
{        if(ON==1)
        {
                if(T_Flag==1)//定时30分
                {
                        if(num1>=28800000)
                        {
                                //PWMCON0 &= ~(0b00011111);
                                ON_Flag=1;
                                ON=0;
                                num1=0;
                                Flag_0E=0;
                                T_Flag=0;
                        }
                }
                if(T_Flag==2)//定时1H
                {
                        if(num1>=57600000)
                        {
                                //PWMCON0 &= ~(0b00011000);
                                ON_Flag=1;
                                ON=0;
                                num1=0;
                                Flag_0E=0;
                                T_Flag=0;
                        }
                }
                        if(T_Flag==3)//定时2H
                {
                        if(num1>=115200000)
                        {
                                //PWMCON0 &= ~(0b00011000);
                                ON_Flag=1;
                                ON=0;
                                num1=0;
                                Flag_0E=0;
                                T_Flag=0;
                        }
                }
                if((T1S_Flag==1)&&(num1>600))//配合case 0x0E:闪一下
                {
                                if(ledFlag==1){set_pwm_duty_cycle(pwm,0,0,0,0);}
                        else if(ledFlag==2){set_pwm_duty_cycle(0,pwm,0,0,0);}
                        else if(ledFlag==3){set_pwm_duty_cycle(pwm,pwm,0,0,0);}
                        else if(ledFlag==5){set_pwm_duty_cycle(pwm_sleep,pwm_sleep,0,0,0);}
                        else if(ledFlag==9){set_pwm_duty_cycle(0,0,0,0,pwm_R);}
                        else if(ledFlag==10){set_pwm_duty_cycle(0,0,pwm_G,0,0);}
                        else if(ledFlag==11){set_pwm_duty_cycle(0,0,0,pwm_B,0);}
                        else if(ledFlag==12){RGB_Flag=1;}
                        else if(ledFlag==4){set_pwm_duty_cycle(0,0,pwm_G,pwm_B,pwm_R);}

                        T1S_Flag=0;
                }
        }
}
void Touch_TiaoGuang()
{
        if(ledFlag==4)
        {        pwm_R = (R * brightness) / 100;
                pwm_B = (B * brightness) / 100;
                pwm_G = (G * brightness) / 100;
                set_pwm_duty_cycle(0,0,pwm_G,pwm_B,pwm_R);
        }
        if(ledFlag==9)
        {        pwm_R = (R1 * brightness) / 100;
                set_pwm_duty_cycle(0,0,0,0,pwm_R);
        }
        if(ledFlag==10)
        {        pwm_G = (G1 * brightness) / 100;
                set_pwm_duty_cycle(0,0,pwm_G,0,0);
        }
        if(ledFlag==11)
        {        pwm_B = (B1 * brightness) / 100;
                set_pwm_duty_cycle(0,0,0,pwm_B,0);
        }
        if((ledFlag==13)||(ledFlag==12))
        {
                set_pwm_duty_cycle(0,0,0,0,10);
        }
}
void Touch_JianBian()
{

        switch (RGB_NUM)
        {
                case 0:
                        {
                        R=255;
                        G=255;
                        B=0;
                        RGB_NUM=1;
                        break;}
                case 1:
                   {
                        R=80;
                        G=255;
                        B=0;  // 红绿
                        RGB_NUM=2;
                        break;}
                case 2:
                        {
                        R=34;
                        G=139;
                        B=34;  // 红绿+
                        RGB_NUM=3;
                        break;}

                case 3:
                        {
                        R=0;                                // 绿+++
                        G=255;
                        B=0;
                        RGB_NUM=4;
                        break;}
                case 4:
                        {
                        B=124;        // 青
                        G=252;
                        R=0;
                        RGB_NUM=5;
                        break;}
                case 5:
                        {
                        B=255;// 红0绿--蓝+++
                        G=255;
                        R=0;
                        RGB_NUM=6;
                        break;}
                case 6:
                        {
                        B=255;
                        G=120;
                        R=0;
                        RGB_NUM=7;
                        break;}
                case 7:                        // 蓝+
                        {
                        B=255;
                        G=0;
                        R=0;
                        RGB_NUM=8;
                        break;}
                case 8:
                        {R=138;  // 浅红
                        G=43;
                        B=226;
                        RGB_NUM=9;
                        break;}
                case 9:
                        {B=127;
                        G=0;
                        R=255;  // 桃红
                        RGB_NUM=10;
                        break;}
                case 10:
                        {R=255;  // 红蓝+
                        G=0;
                        B=255;
                        RGB_NUM=11;
                        break;}
                case 11:
                        {R=255;  // 红
                        G=0;
                        B=0;
                        RGB_NUM=0;
                        break;}

                }
                pwm_R = (R * brightness) / 100;
                pwm_B = (B * brightness) / 100;
                pwm_G = (G * brightness) / 100;
                set_pwm_duty_cycle(0,0,pwm_G,pwm_B,pwm_R);

}

网友A:
使用一个IO控制RX模组开关,间隔一定时间,打rx模组一段时间,收到信号常开,长时间不收信号,继续进入间歇开RX模组...

网友B:
433接收端功耗与单片机和程序无关。
可用单片机控制433接收器间歇性休眠,在功能与功耗之间找平衡。

网友B:
RGB触摸带调光.rar里缺少工程文件和s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接收端功耗与单片机和程序无关。
可用单片机控制433接收器间歇性休眠,在功能与功耗之间找平衡。

你好,有歇性休眠相关的例程吗,试了多次,都 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