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常见的体重秤能调节误差吗?

楼主:
这种常见的体重秤能调节误差吗?

体重秤

网友A(2025-05-27):
单片机写在eeprom或者flash里面,除了原厂无人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写在eeprom或者flash里面,除了原厂无人能改。

生产这款产品厂家估计要将工程师拉出去抽。一款产品它不可能百分百没有误差,出厂时要测试,肯定有微调的过程,做测试的人肯定不可能每次都重新烧写FLASH进行微调的。肯定有能够机械校准的方式的,我知道的就有用可调电阻,或者短接IO置0......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可调电阻或电位器什么的,应该是校准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可调电阻或电位器什么的,应该是校准用的

应该没有吧?厨房秤每次开机有个回0 校准过程,体重称加上重量就自动开机出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生产这款产品厂家估计要将工程师拉出去抽。一款产品它不可能百分百没有误差,出厂时要测试,肯定有微调的 ...

到现在还在想着机械校准,也太落后了,电子校准又快又方便,甚至是全自动的,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到现在还在想着机械校准,也太落后了,电子校准又快又方便,甚至是全自动的,不好吗?

电子校准过程是自动完成的吗?压力传感器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校准过程是自动完成的吗?压力传感器的稳定性如何?

不知道,以前的模拟传感器也就是用标定进行校准处理,现在用数字传感器的应该更好处理了,如果设定标定物是50公斤,程序处理好的话,上标准50公斤进行称量,计算出误差并进行对应的校准是容易的。至于传感器的稳定性,应该算是稳定的(传感器本身是劣质品另说)。

网友F:
常见的家用体重秤(无论是电子秤还是机械秤)**通常不能由用户自行精确调节或校准内部误差**。不过,这需要分情况来看:

1.  **电子体重秤(最常见):**
    *   **不能自行精确校准:** 绝大多数家用电子体重秤在出厂时已经校准好。它们内部有精密的传感器和芯片,用户**没有提供标准化的校准功能或调节螺丝**。
    *   **可尝试的“软校准”/重置:**
        *   **重新放置/初始化:** 如果感觉不准,可以尝试将秤从地面拿起,静置几分钟,然后重新放回**坚硬、平整**的地面(非常重要!地毯或软地面是常见的不准原因)。有些秤在更换电池后或第一次使用时需要踩一下激活或归零。
        *   **检查电池:** 电量不足是导致读数不准或不稳定的常见原因。更换新电池(确保型号正确且安装无误)往往能解决问题。
        *   **归零:** 在秤显示“0.0”或待机状态时再站上去称重。有些秤需要轻触一下开机并归零。
        *   **使用校准砝码(少数高级型号):** 极少数高端或商用电子秤可能提供校准模式,允许用户使用已知重量的标准砝码(比如10kg或20kg)进行校准。但这在普通家用秤中非常罕见,且必须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   **内部误差调节:** 这通常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普通用户无法操作。

2.  **机械指针体重秤(老式):**
    *   **理论上可以调零:** 很多机械秤侧面或底部有一个小的**调零旋钮**。在秤上没有任何东西时,如果指针不指在“0”刻度,可以通过旋转这个旋钮将指针调回零点。这可以解决**零点漂移**的问题。
    *   **无法调节整体线性误差:** 调零只能保证空载时归零,无法校准秤在不同重量段(比如50kg vs 100kg)的准确性。如果秤的整体线性不准(比如显示50kg时实际是52kg,显示100kg时实际是104kg),用户通常无法自行调节内部的杠杆或弹簧机构来修正,这需要专业维修或更换。
    *   **机械磨损:** 机械秤容易因弹簧疲劳、关节磨损等导致永久性误差,且难以修复。

**为什么不能轻易调节?**

*   **精密性要求:** 准确的体重测量依赖于精密的传感器(电子秤)或杠杆/弹簧系统(机械秤)。微小的变动就会导致较大的读数误差。
*   **标准化困难:** 用户没有标准砝码或专业设备来精确校准。
*   **设计初衷:** 家用秤的设计目标是方便易用、成本可控,而不是提供实验室级别的可校准精度。其精度等级通常满足一般家庭使用即可。

**如果感觉秤不准,应该怎么做?**

1.  **排除操作和环境因素:**
    *   **地面:** 确保秤放在**坚硬、绝对水平、稳定**的地面上(如瓷砖、硬木地板)。**绝对不能放在地毯、软垫或不平整的地面上**,这是最常见的不准原因。
    *   **位置:** 每次尽量放在**同一个位置**称重。不同位置的地面可能略有倾斜或软硬不同。
    *   **姿势:** 双脚平稳站在秤中心区域,身体站直不动,待读数稳定。
    *   **电池:** 电子秤请**更换全新、电量充足**的合格电池。
    *   **归零/初始化:** 确保秤开机后显示“0.0”或待机状态再站上去。尝试拿起来重新放置或断电重启。
2.  **交叉验证:**
    *   用同一个秤,在短时间内(比如5分钟内)连续称几次,看读数是否一致(重复性)。
    *   找一个**已知准确重量**的物体(如一袋未开封的米/面粉,包装上有精确重量;或标准健身哑铃片),放在秤上看读数是否接近其标称重量。注意物体重量最好覆盖你关心的体重范围(比如50kg左右)。
    *   用另一个你确定比较准的秤(比如健身房、诊所的)进行对比。
3.  **判断误差程度:**
    *   如果误差在**±0.5kg以内**,对于普通家用监控体重趋势来说,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关注相对变化(趋势)比绝对数值更重要。
    *   如果误差**超过1kg**,或者读数**飘忽不定、无法稳定**,且排除了以上所有操作和环境因素,那么很可能是秤本身出了问题。
4.  **处理方案:**
    *   **轻微误差/满足需求:** 如果只是轻微不准(比如固定偏重或偏轻0.3kg),并且你主要关注体重的相对变化,可以继续使用,心里知道有个大致偏差即可。
    *   **显著误差/故障:**
        *   **检查保修:** 如果还在保修期内,联系厂家售后。
        *   **更换:** 对于价格不高的家用秤,维修通常不划算,**直接更换一个质量可靠的新秤**是最常见和实际的选择。购买时注意选择信誉好的品牌,并阅读用户评价。

**总结:**

对于最常见的家用电子体重秤,**用户无法自行调节内部误差进行精确校准**。能做的只是确保正确使用(硬平地、换电池、正确归零)和进行简单的交叉验证。机械秤虽可调零,但也无法校准整体精度。如果秤出现显著且无法通过基本操作修正的误差,更换新秤通常是更实际的选择。记住,家用秤的精度有限,关注体重的长期趋势比纠结某一次的具体数值更重要。

网友G:
现在的电子秤,都不需要非常不可靠的电位器了,甚至多数都不用运放了,传感器直接进入24位ADC。
生产时是数字校准的,将标准砝码(例如50公斤)放上去,将校准系数存储在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家用体重秤(无论是电子秤还是机械秤)**通常不能由用户自行精确调节或校准内部误差**。不过,这需要 ...

家庭体重秤的允许误差在+-0.5公斤显得有些大了。不超过+-0.2公斤比较合适。还发现体重秤似乎有短时间(数分钟)记忆?比如第一次称量66.1公斤,手持200-250克的手机立即重新称量仍旧显示66.1公斤。除非手持重量超过0.5公斤的物体显示数才不是66.1公斤。经过较长时间(5分钟以上)体重66.1公斤再加手机的重量显示值才不是66.1公斤。
关于体重秤的稳定性,家庭可以找几个重量不变的物体(10公斤。40公斤,70公斤左右)称重记录数据,过一段时间复称,观察显示数值的变化情况。

网友H:
送回原厂调才有可能,自己调的话难哦

网友I:
不要吵了,代码我写的,上电后单位按键三短一长按进校准模式,前提是你得有标准的砝码,否则一切白搭。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家庭体重秤的允许误差在+-0.5公斤显得有些大了。不超过+-0.2公斤比较合适。还发现体重秤似乎有短时间(数 ...

这个隐藏的功能都被你发现了,这个叫记忆锁定重量,一般设置300克-500克不等,根据客户的需求而定,记忆时间是关机后30S-60S后消除。

网友J:
我的经验是误差大了换电池就好了。
另外,开机或唤醒时称上不要放重物 ,等稳定几秒再称,因为称启动程序中有自动校零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要吵了,代码我写的,上电后单位按键三短一长按进校准模式,前提是你得有标准的砝码,否则一切白搭。[em0 ...

目测这个称传感器有4个但按键只有1个而且不是单位键

网友L:
根据称重传感器的类型,如果是模拟量传感器,可以参考传感器的外围电路,然后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增益。

网友M:
原厂内部应该有个协议,读写校准值的然后存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