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梯控制故障

楼主(2025-05-27):
我按下一个1楼上,不点击其他按键,但是其他按键在电梯运行后自动响应,例如二楼上,二楼下,但是三楼下按下没反应了,同时我的载重阈值也会自动响应,阈值减少,代码设置的最多三个请求,然后一直三个请求循环

网友A:
首先你的通讯可靠性没有保障措施,例如采用MODBUS等。
其次你的设备地址或ID最好不要01、02~09这样,例如一楼用51或E1,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别的“楼层”响应或错误执行你的指令
另外,通讯要有严格的防止意外的措施,否则你说的问题永远存在。

网友:
首先你的通讯可靠性没有保障措施,例如采用MODBUS等。
其次你的设备地址或ID最好不要01、02~09这样,例如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PWM.h"

void MAIN_Cycle(void);
void OLED_UI_One(void);

u16 Time_Flag = 0;

u8 Time_1ms_Flag = 0;
u8 Time_2ms_Flag = 0;
u8 Time_5ms_Flag = 0;
u8 Time_10ms_Flag = 0;
u8 Time_20ms_Flag = 0;
u8 Time_50ms_Flag = 0;
u8 Time_100ms_Flag = 0;
u8 Time_200ms_Flag = 0;
u8 Time_500ms_Flag = 0;
u8 Time_1000ms_Flag = 0;

extern u32 weight;
u16 g_weight_threshold = 200;

u8 g_Lift_State = 0;

u8 g_Move_Flag = 0;

u8 g_Key_State = 0;
u8 g_Wait_Flag_Num[3] = {0,0,0};

u8 g_Control_Threshold_State = 0;

u16 Turn_door_flag = 0;

u16 KEY_perss_flag = 0;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UI_One();

    HX711_GPIO_Init();
        Get_Tare();

        LED_Init();
        Key_Init();

        PWM_Init();
//        Adc_Dma_Init();

        Timer_Init();

        while(1)
        {
                MAIN_Cycle();
        }

}

static void MAIN_Cycle(void)
{
        if( Time_1ms_Flag == 1)
        {

                Time_1ms_Flag = 0;
        }

        if( Time_2ms_Flag == 1)
        {

                Time_2ms_Flag = 0;
        }

        if( Time_5ms_Flag == 1)
        {

                Time_5ms_Flag = 0;
        }

        if( Time_10ms_Flag == 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8) == 0)
                {
                        KEY_perss_flag++;
                }
                Time_10ms_Flag = 0;
        }

        if( Time_20ms_Flag == 1)
        {
                OLED_ShowNumber(72,0,g_Lift_State,1,16);

                Time_20ms_Flag = 0;
        }

        if( Time_50ms_Flag == 1)
        {
        if( g_Wait_Flag_Num[0]!=0 )
                {
                        if( g_Wait_Flag_Num[0] == 12)
                        {
                                if( g_Lift_State == 1 )
                                {
                                        PWM_SetStop_Rotation();Lift_Uplink_Off();Lift_Downlink_Off();
                                        Turn_door_flag++;
                                        if( Turn_door_flag < 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2,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1,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6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5,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8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4,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0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3,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2,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1,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11);OLED_ShowCHinese(104,0,9);
                                                g_Wait_Flag_Num[0] = g_Wait_Flag_Num[1]; g_Wait_Flag_Num[1] = g_Wait_Flag_Num[2]; g_Wait_Flag_Num[2] = 0;
                                                OLED_ShowCHinese(0,2,13);Turn_door_flag = 0;
                                        }
                                }
                                else if( g_Lift_State == 2 )
                                {
                    PWM_SetForward_Rotation();Lift_Downlink_On();
                                }
                                else if( g_Lift_State == 3 )
                                {
                    PWM_SetForward_Rotation();Lift_Downlink_On();
                                }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0] == 21)
                        {
                                if( g_Lift_State == 1 )
                                {
                                        PWM_SetRollback_Rotation();Lift_Uplink_On();
                                }
                                else if( g_Lift_State == 2 )
                                {
                                        PWM_SetStop_Rotation();Lift_Uplink_Off();Lift_Downlink_Off();
                                                Turn_door_flag++;
                                        if( Turn_door_flag < 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2,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1,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6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5,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8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4,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0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3,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2,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1,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11);OLED_ShowCHinese(104,0,9);
                                                g_Wait_Flag_Num[0] = g_Wait_Flag_Num[1]; g_Wait_Flag_Num[1] = g_Wait_Flag_Num[2]; g_Wait_Flag_Num[2] = 0;
                                                OLED_ShowCHinese(0,2,12);Turn_door_flag = 0;
                                        }
                                }
                                else if( g_Lift_State == 3 )
                                {
                                        PWM_SetForward_Rotation();Lift_Downlink_On();
                                }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0] == 23)
                        {
                                if( g_Lift_State == 1 )
                                {
                                        PWM_SetRollback_Rotation();Lift_Uplink_On();
                                }
                                else if( g_Lift_State == 2 )
                                {
                                        PWM_SetStop_Rotation();Lift_Uplink_Off();Lift_Downlink_Off();
                                                Turn_door_flag++;
                                        if( Turn_door_flag < 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2,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1,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6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5,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8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4,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0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3,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2,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1,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11);OLED_ShowCHinese(104,0,9);
                                                g_Wait_Flag_Num[0] = g_Wait_Flag_Num[1]; g_Wait_Flag_Num[1] = g_Wait_Flag_Num[2]; g_Wait_Flag_Num[2] = 0;
                                                OLED_ShowCHinese(0,2,13);Turn_door_flag = 0;
                                        }
                                }
                                else if( g_Lift_State == 3 )
                                {
                                        PWM_SetForward_Rotation();Lift_Downlink_On();
                                }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0] == 32)
                        {
                                if( g_Lift_State == 1 )
                                {
                                        PWM_SetRollback_Rotation();Lift_Uplink_On();
                                }
                                else if( g_Lift_State == 2 )
                                {
                    PWM_SetRollback_Rotation();Lift_Uplink_On();
                                }
                                else if( g_Lift_State == 3 )
                                {
                    PWM_SetStop_Rotation();Lift_Uplink_Off();Lift_Downlink_Off();
                                                Turn_door_flag++;
                                        if( Turn_door_flag < 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2,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8);OLED_ShowNumber(104,0,1,1,16);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6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5,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8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4,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0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3,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2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2,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if( Turn_door_flag < 140)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9);OLED_ShowNumber(104,0,1,1,16);
                                                if( 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
                                                    while(weight > g_weight_threshold)
                                                    { Get_Weigh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
                                                OLED_ShowChar(104,0,' ',16);OLED_ShowChar(112,0,' ',16);OLED_ShowCHinese(88,0,11);OLED_ShowCHinese(104,0,9);
                                                g_Wait_Flag_Num[0] = g_Wait_Flag_Num[1]; g_Wait_Flag_Num[1] = g_Wait_Flag_Num[2]; g_Wait_Flag_Num[2] = 0;
                                                OLED_ShowCHinese(0,2,12);Turn_door_flag = 0;
                                        }
                                }
                        }
                }

                Time_50ms_Flag = 0;
        }

        if( Time_100ms_Flag == 1)
        {
                Get_Weight();
                OLED_ShowNumber(40,6,weight,4,16);
                OLED_ShowNumber(88,6,g_weight_threshold,4,16);

        Delay_ms(2);

                Time_100ms_Flag = 0;
        }

        if( Time_200ms_Flag == 1)
        {
                switch( g_Wait_Flag_Num[0] )
                {
                        case 12:OLED_ShowNumber(72,2,1,1,16);;break;
                        case 21:OLED_ShowNumber(72,2,2,1,16);;break;
                        case 23:OLED_ShowNumber(72,2,2,1,16);;break;
                        case 32:OLED_ShowNumber(72,2,3,1,16);;break;
                        default:OLED_ShowChar(72,2,' ',16);
                }

                switch( g_Wait_Flag_Num[1] )
                {
                        case 12:OLED_ShowNumber(88,2,1,1,16);;break;
                        case 21:OLED_ShowNumber(88,2,2,1,16);;break;
                        case 23:OLED_ShowNumber(88,2,2,1,16);;break;
                        case 32:OLED_ShowNumber(88,2,3,1,16);;break;
                        default:OLED_ShowChar(88,2,' ',16);
                }

                switch( g_Wait_Flag_Num[2] )
                {
                        case 12:OLED_ShowNumber(104,2,1,1,16);;break;
                        case 21:OLED_ShowNumber(104,2,2,1,16);;break;
                        case 23:OLED_ShowNumber(104,2,2,1,16);;break;
                        case 32:OLED_ShowNumber(104,2,3,1,16);;break;
                        default:OLED_ShowChar(104,2,' ',16);
                }

                Time_200ms_Flag = 0;
        }

        if( Time_500ms_Flag == 1)
        {
                static u8 i = 0;
                i = 1-i;
//                if( Turn_door_flag != 60)
//                {
                        if( g_Move_Flag == 1 )
                        {
                                if(i){ OLED_ShowCHinese(0,2,12); }
                                else{OLED_ShowCHinese(0,2,14);}
                        }
                        else if( g_Move_Flag == 2 )
                        {
                                if(i){ OLED_ShowCHinese(0,2,13); }
                                else{OLED_ShowCHinese(0,2,14);}
                        }
                        else if( g_Move_Flag == 0 )
                        {
//                                if(i){ OLED_ShowCHinese(0,2,12); }
//                                else{OLED_ShowCHinese(0,2,14);}
                        }
//                }

                Time_500ms_Flag = 0;
        }

        if( Time_1000ms_Flag == 1)
        {

//                if( Time_flag == 0)
//                {
//                        PWM_SetForward_Rotation();
//                        Lift_Uplink_On();
//                        Lift_Downlink_On();
//                        Time_flag = 1;
//                }
//                else if( Time_flag == 1)
//                {
//                        PWM_SetStop_Rotation();
//                        Lift_Uplink_Off();
//                        Lift_Downlink_Off();
//                        Time_flag = 2;
//                }
//                else if( Time_flag == 2)
//                {
//                        PWM_SetRollback_Rotation();
//                        Lift_Uplink_On();
//                        Lift_Downlink_On();
//                        Time_flag = 3;
//                }
//                else if( Time_flag == 3)
//                {
//                        PWM_SetStop_Rotation();
//                        Lift_Uplink_Off();
//                        Lift_Downlink_Off();
//                        Time_flag = 0;
//                }

//                Buzzer_Turn();

                Time_1000ms_Flag = 0;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Delay_ms(1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0 )
                {
                        g_Lift_State = 3;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RESET)
        {
//                Delay_ms(1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4)==0 )
                {
                        g_Lift_State = 2;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
//                Delay_ms(1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5)==0 )
                {
                        g_Lift_State = 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g_Control_Threshold_State = 1;
        g_weight_threshold = g_weight_threshold - 10;
                if( g_weight_threshold < 10){ g_weight_threshold = 1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g_Control_Threshold_State = 2;
        g_weight_threshold = g_weight_threshold + 10;
                if( g_weight_threshold > 3000){ g_weight_threshold = 300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if( g_Key_State != 12 )
                {
                        if( g_Wait_Flag_Num[0] != 32 && g_Wait_Flag_Num[0] != 23 )
                        {
                                        g_Key_State = 12;
                                        if( g_Wait_Flag_Num[0] == 0 )
                                        {
                                                g_Wait_Flag_Num[0] = 12;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1] == 0 )
                                        {
                                                g_Wait_Flag_Num[1] = 12;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2] == 0 )
                                        {
                                                g_Wait_Flag_Num[2] = 12;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if( g_Key_State != 21 )
                {
                        if( g_Wait_Flag_Num[0] != 32 && g_Wait_Flag_Num[0] != 23 )
                        {
                                        g_Key_State = 21;
                                        if( g_Wait_Flag_Num[0] == 0 )
                                        {
                                                g_Wait_Flag_Num[0] = 21;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1] == 0 )
                                        {
                                                g_Wait_Flag_Num[1] = 21;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2] == 0 )
                                        {
                                                g_Wait_Flag_Num[2] = 21;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
                if( g_Key_State != 23 )
                {
                        g_Key_State = 23;
                        if( g_Wait_Flag_Num[0] != 12 && g_Wait_Flag_Num[0] != 21 )
                        {
                                        if( g_Wait_Flag_Num[0] == 0 )
                                        {
                                                g_Wait_Flag_Num[0] = 23;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1] == 0 )
                                        {
                                                g_Wait_Flag_Num[1] = 23;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2] == 0 )
                                        {
                                                g_Wait_Flag_Num[2] = 23;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if( g_Key_State != 32 )
                {
                        g_Key_State = 32;
                        if( g_Wait_Flag_Num[0] != 12 && g_Wait_Flag_Num[0] != 21 )
                        {
                                        if( g_Wait_Flag_Num[0] == 0 )
                                        {
                                                g_Wait_Flag_Num[0] = 32;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1] == 0 )
                                        {
                                                g_Wait_Flag_Num[1] = 32;
                                        }
                                        else if( g_Wait_Flag_Num[2] == 0 )
                                        {
                                                g_Wait_Flag_Num[2] = 32;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2,TIM_IT_Update);

                Time_Flag++;

                if( Time_Flag % 1    == 0){ Time_1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2    == 0){ Time_2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5    == 0){ Time_5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10   == 0){ Time_1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20   == 0){ Time_2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50   == 0){ Time_5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100  == 0){ Time_10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200  == 0){ Time_20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500  == 0){ Time_500ms_Flag  = 1; }
                if( Time_Flag % 1000 == 0){ Time_1000ms_Flag = 1;
                                    Time_Flag = 0;        }

        }
}

void OLED_UI_One(void)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CHinese(32,0,2);
        OLED_ShowCHinese(48,0,3);
        OLED_ShowChar(64,1,':',8);

        OLED_ShowCHinese(32,2,6);
        OLED_ShowCHinese(48,2,7);
        OLED_ShowChar(64,3,':',8);

        OLED_ShowCHinese(0,6,4);
        OLED_ShowCHinese(16,6,5);
        OLED_ShowChar(32,7,':',8);

}

程序是这个样子是哪里出现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