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函数是输出数组值吗?输出数组值的话,pa[i]前不用加*吗?

楼主:
int i, *pa, a[] = {3,4,5,6,7,3,7,4,4,6};
pa = a;
for (i = 0; i <= 9; i++)
{
printf("%d\n", pa[i]);
}

网友A(2025-05-28):
这样的代码不如直接使用数组,没发挥指针的优势。

网友B:
pa=a;即pa={3,4,5,6,7,3,7,4,4,6};

网友C:
要么pa[i],要么*(pa+i)吧,具体要测试一下。
实际上直接用下标更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a;即pa={3,4,5,6,7,3,7,4,4,6};

可不能这样说

网友D:
我也觉得pa[i]应该写成*(pa+i);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测试过了,可以正常输出
pa=a 即 pa[i]=a[i]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测试过了,可以正常输出
pa=a 即 pa=a

比如*PA可以定义为CHA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