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自已的蓝牙模块连接无线蓝牙键盘?

楼主(2025-05-28):
怎么用自已的蓝牙模块连接无线蓝牙键盘?
打算把电脑上用的蓝牙键盘拿来当输入设备, 请问有知道市面上这些电脑使用的蓝牙键盘要怎么跟自已的蓝牙模块连接的吗?

网友A:
用自带的蓝牙模块(如HC-05)直接连接无线蓝牙键盘非常困难且通常不可行。因为键盘使用HID协议传输键位数据,而普通蓝牙模块(如HC-05)仅支持SPP串口协议,两者无法直接通信。除非你的模块原生支持HID主机模式(绝大多数不支持),否则不能正确识别和解析键盘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