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的上壳 还是下壳 加内壁,防水效果好

楼主(2025-05-28):
外壳的上壳 还是下壳 加内壁,防水效果好

网友A:
要防水,这两种都没有效果,如果只是防雨,选第二图的(当然也是上盖朝上)。

网友B:
一边又凸起,一边有凹槽,凹槽比较深,里面放胶条

网友C:
防水有多种等级,你想要哪种?

PS:引用deepseek:
针对电子设备,依据IEC 60529和GB 4208标准,按防水性能分为9级:
    ‌0-2级‌:防垂直/倾斜滴水
    ‌3-4级‌:防喷雾水、任意方向溅水(日常防泼溅)
    ‌5-6级‌:防高压喷水(如消防水 )
    ‌7-8级‌:防短时/持续浸水(最高可达深海压力)
    ‌9K级‌:防高温高压蒸汽喷射(工业清洗场景)
你的两种方案,只能是IP0级防水

网友D:
物体正放,下壳加内壁防水好.物体倒放,上壳加内壁防水好.物体乱放,就上下壳加都一样.

网友E:
浸泡的话都一样,喷淋的话加下壳,还要有一定深度不然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