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看懂电路原理图啊,求各位硬件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2025-05-28):
本人情况:一名在职硬件实习生(亲戚介绍进来的),电子信息专业(今年7月毕业),但是专业知识没学好(当时没想过会从事本专业相关的知识),大多数知识目前只知道一些很模糊的概念,C语言、模电数电这些都忘了。

在公司的情况:公司是小公司,硬件方面是外包,软件是有一个师傅在负责。我是3月份过来的,第一个月来的时候老板叫我从调试机器开始,因为大多数器件都不认识(比如电磁阀,继电器,现在也还是不太懂原理以及怎么接线这些),当时就用AI识图,然后在B站和淘宝上搜索,现在能认识那些器件了,同时也学了很多杂七杂八的知识(当时可能学懂了但是2天过后又忘了,感觉知识串不起来,在脑子里留不住);第二个月的时候,将器件在机器运作过程中的作用画出来,但是感觉还是没学会什么;第三个月(也就是这个月),老板叫我开始画机器的板子,我用的AD24,有上一个硬件老师画的原理图和PCB,我想的是先看懂原理图的原理,再自己画,但是太难了看不懂一点,现在就一直卡在这里了,上B站搜索也看不懂,AI解释的原理图也看不懂,真的怀疑它在给我乱说。同时公司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功能简单,用一个电机就能实现,老板叫我和画板子的人对接,但我没找到我能做的,老板也就是喊我选择一个合适的电机,利用AI和淘宝选了一个,学会了电机的种类、扭矩、转速还有丝杆的导程、联接器。还有就是老板从4月份就叫我写周末总结了,但是5月份我都没得真正可以写的,都是写的学了哪些理论知识,做了哪些笔记,但是实际上都是对画原理图没有用的,还是写了就忘了的那种。

疑惑:我怎么才能理解原理图啊,需要学习哪些知识;现在的学习路径真的可以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吗

网友A:
你去网上看那些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那些电路是分模块的,更容易看懂,更容易理解。你直接看别人原理图。特%,我有时间给你整理一个个模块我早画完两个板了。另外别太依赖AI

网友B:
电磁阀关PCB什么事?你是不是想直接把电路跟外设都一起学上?学电路的话就先学会电路,外设是可以改的.只要明白怎样驱动外设就可以,例如继电器驱动,你就只需要有一个满足继电器的输出口就可以了,驱动电磁阀是一样的.至于PCB怎么学,这个只能说,多看看基本电路,现在的电路都是组合式的,学会把复杂的电路分解来看,确认你能分清楚模块化的功能后,再对其中的模块进行理解,积累同样电路的经验,当你要自己画板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曾经看过的电路,然后可以轻松画出来了.

网友C:
看到这帖就想起了远志这味中药,特地查询了一下含有的中成药:安神助眠类1. 适用症状:失眠多梦、心悸健忘、烦躁不安。 用药清单: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解郁安神颗粒、枣仁安神胶囊。健脑益智类3. 适用症状: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脑力疲劳。 用药清单:益脑胶囊、脑力宝丸、健脑补肾丸。为我孙儿作准备,精力不集中,老是忘记的特点,有身体偏颇的原因,是可以适当调理的。想要做好工作,除了学校学习的东西外,走向社会和工作单位也是要学专业对口的,如果觉得不适合自己性格和爱好,不如趁早转向。

网友C:
当然,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要备有专业对口的资料,以及一些自己动手的笔记,仿真软件自己动手做的工程文件;
要达到工程师资格,必须平常不停积累,有些东西不是靠记忆力的,记忆不重要,理解才重要才根本。
我就不靠记忆,但是手头备有需要的资料,我保存很多自己做的资料和博文;
听说国外考试不是靠强记以及评分数的,不是靠拼死拼活的零点几分的区别的,而是靠对知识的理解与灵活应用。

网友D:
不了解的元件多看看规格书,知识储备至少要懂各个基本元件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比如电阻、电容、电感、三极管、mos管、运放,KCL、KVL至少也要掌握才好分析电路,实在是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其他工程师,如果电路过于复杂的也可以用一些仿真软件multism、LTspice等等

网友E:
说到底就是底子没打好,从最基础的晶体管电路学期,然后数电模电,单片机,ARDUINO,ARM,ESP32等

网友F:
看懂电路原理图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步骤:  学习基本知识:首先,你需要了解电路的基本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及其功能,还要熟悉电路的基本定律(如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等)。  熟悉符号和标注:电路原理图中每个元件都有特定的符号,了解这些符号对于理解电路至关重要。同时,也要会看元件的标注,比如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量等。  学习原理图的布局:有些电路原理图会非常复杂,可能包含多个子电路。了解这些子电路如何连接,以及原理图中使用的布局风格(如水平布局、垂直布局、功能块布局等)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电路的整体结构和工作方式。  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在看懂每个元件及其连接方式之后,你需要分析这些元件是如何协同工作的,这包括了解信号的流动路径、电源的分配、控制逻辑等。  实践操作: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实践操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实际搭建电路或者使用电路模拟软件,可以帮助你更直观地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  持续学习: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阅读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的技能。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新的元件和设计方法不断出现,保持学习的态度对于不断提升你的技能水平非常重要。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逐步提高自己看懂电路原理图的能力。

网友G:
最瞧不起关系户!

网友H:
不用灰心,先找点儿基础的学吧,我本来搞软件,现在开始搞硬件 ,一开始也是无从下手,自己找点儿基础书看看。再实践。

网友H:
我也是新手,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要从基础开始,先找最基础的带图形的书籍来看,从电阻、电容、三极管的原理、作用、典型应用开始。用1两个月应该会有收获的。信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