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有代码有原理图,继电器和蜂鸣器没有反应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5;//RS引脚为寄存器(1-数据寄存器,0-命令寄存器)
sbit lcd1602_rw=P2^6;//RW为读写操作引脚(1-读,0-写)
sbit lcd1602_en=P2^7;//使能信号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P2^1;      //报警,蜂鸣器
sbit KEY=P3^6;       //开锁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允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次数,秒计数
//void Delay5Ms(void);      //声明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控盘扫描控制表
//液晶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0,0,0,0,0,0};//读取EEPROM密码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密码输入位数计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adminpassword[6]={1,3,1,4,2,0};//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include<delay.h>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24c02===========================

void mDelay(uint t)//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空操作
{
        _nop_();       //仅作延时用一条语句大约1us
        _nop_();
        _nop_();
        _nop_();
}

/*****24c02程序参照24c02时序图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将待发送数据暂存temp
                Scl=0;
                Nop();
                if((temp&0x80)==0x80)//将读到的数据&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数据左移
                Data=temp;//数据左移后重新赋值Data
                BitCounter--;//该变量减到0时,数据也就传送完成了
        }
        while(BitCounter);//判断是否传送完成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数据位是否为1
                        temp=temp|0x01;    //为1 temp的最低位为1(|0x01,就是将最低位变为1)
                else                 //如果为0
                        temp=temp&0xfe;    //temp最低位为0(&0xfe(11111110)最地位就是0)
                if(BitCounter-1)     //BitCounter减1后是否为真
                {
                        temp1=temp<<1;     //temp左移
                        temp=temp1;
                }
                BitCounter--;        //BitCounter减到0时,数据就接收完了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LCD1603==============================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0x11):k=1;break;
                case(0x21):k=2;break;
                case(0x41):k=3;break;
          case(0x81):k='A';break;
          case(0x12):k=4;break;
          case(0x22):k=5;break;
          case(0x42):k=6;break;
          case(0x82):k='B';break;
          case(0x14):k=7;break;
          case(0x24):k=8;break;
          case(0x44):k=9;break;
          case(0x84):k='C';break;
          case(0x18):k='*';break;
          case(0x28):k=0;break;
          case(0x48):k='#';break;
          case(0x88):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所有行线为0,列线为输入
        if((P1&0xf0)!=0xf0)  //一旦有键被按下,列线上的四位便不再全为1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如果有键被按下
                {
                        col=P1^0xf0;   //确定列线,任何一个数(0,1)与1异或,结果取反,与0异或,结果为其本身
                  i=0;
                  P1=a[i];  //精确定位
                  while(i<4)  //逐行扫描
                        {
                                if((P1&0xf0)!=0xf0)
                                {
                                        row=~(P1&0xff);  //确定行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col|row);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两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一直响,表示错误=============================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ALAM=0;         //提示音一直响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write_1602com(er);   //在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i]);   //显示open,开锁成功
                }
        }
        else
        {
                if(N==0)   //输入密码位数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显示错误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   //显示开始输入
                        }
                }
        }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if((CurrentPassword[0]==InputData[0])&&(CurrentPassword[1]==InputData[1])&&(CurrentPassword[2]==InputData[2])&&(CurrentPassword[3]==InputData[3])&&(CurrentPassword[4]==InputData[4]))
                                {
                                        ErrorCont=0;   //只要密码正确了就将错误次数清零
                                        CorrectCont++;   //输入正确变量++
                                        if(CorrectCont==1)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显示open开锁画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密码正确标志位置1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开锁后将输入位清零
                                          }
                                  }
                                        else  //当两次输入正确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if((InputData[0]==adminpassword[0])&&(InputData[1]==adminpassword[1])&&(InputData[2]==adminpassword[2])&&(InputData[3]==adminpassword[3])&&(InputData[4]==adminpassword[4]))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显示初始化密码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N=0;
                                        }
                                        else   //密码错误时
                                        {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密码一旦错误,对密码正确次数重新清零
                                                ErrorCont++;   //错误次数++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信息
                                                }
                                                pass=0;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KEY=1;   //关闭锁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连续达3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死循环,超过三次密码错误则一直报警并锁定键盘,直到重新运行或按下复位键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确认键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错误,请重新输入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确认键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做准备
}
void 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没开锁时
        {
                pass=0;
                DisplayChar();   //显示开始输入password
                ThreeAlam();    //没开锁时按下重置密码报警3声
        }
        else   //开锁状态下才能进行密码重置
        {
                if(ReInputEn==1)    //开锁状态下,ReInputEn置1,重置密码允许
                {
                        if(N==6)   //输入6位密码
                        {
                                ReInputCont++;    //重置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1)   //输入一次密码时
                                {
                                        OneAlam();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显示再输入一次
                                        }
                                }
                                if(ReInputCont==2)    //输入两次密码时
                                {
                                        if((TempPassword[0]==InputData[0])&&(TempPassword[1]==InputData[1])&&(TempPassword[2]==InputData[2])&&(TempPassword[3]==InputData[3])&&(TempPassword[4]==InputData[4]))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
                                                }
                                                TwoAlam();     //操作成功显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
                                        else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Error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关锁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次数清零
                                                KEY=1;     //关闭锁
                                                DisplayChar();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重置键时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N=0;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次,报警并锁死键盘======================================================================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显示开机输入密码界面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i]=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允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理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P1口复位
        TMOD=0x01;   //定义工作方式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关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    //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   //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    //写输入密码等待界面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Alam_KeyUnable();    //报警键盘锁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KEY!=0)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
                                second=0;    //秒清零
                        }
                        else    //没有锁定键盘时
                        {
                                NUM=coding(KE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                   break;   //ABC是无意义按键
                                                case ('D'):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如果不是功能键按下时,就是数字键按下
                                                {
                                                        if(N<6)   //当输入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i]);   //显示输入画面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UM;   //将数字键的码赋值给InputData【】数组暂存
                                                                N++;   //密码位数加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密码输入大于6位时,不接受输入
                                                                break;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
{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countt0++;    //计时器变量加,加1次时50ms
        if(countt0==20)   //加到20次就是1s
        {
                countt0=0;   //变量清零
                second++;    //秒加
                if(!pass)    //不在开锁状态时
                {
                        if(second==3)   //秒加到3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second=0;   //秒清零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清零
                                s3_keydown=0;   //3秒键盘标志位清0
                                TL0=0xB0;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
                        else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网友A(2025-05-29):
蜂鸣器是不是选的无源的,需要2K方波才能响

网友A:
继电器用的是12V的  你的VCC应该是5v,电压不够,改用5V的继电器

网友B:
这个例程是论坛上的,我试过无法重置密码。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B:
还有这个数组是6位密码,你用5位输入进行比较,能开锁吗?

网友C:
蜂鸣器要正确选择和正确设置

网友D:
没配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用的是12V的  你的VCC应该是5v,电压不够,改用5V的继电器

是的,跟同学弄了好久弄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要正确选择和正确设置

嗷嗷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还有这个数组是6位密码,你用5位输入进行比较,能开锁吗?

这个地方后面修改了

网友F(2025-08-26):
这个是仿真那里的继电器,设置成4V就好了。三极管有导通压降。里面设置成5V也可能无法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