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整流电路求解

楼主:
如图,左边应该是稳压管,以4007代替后:

4007正常,输出电压5V。,
4007短路,输出电压0V,
4007开路,输出电压0.7V,
4007正常和短路比较容易理解,4007开路为什么输出0.7V?敬请老师解惑。

网友A(2025-05-29):
左边4007不是稳压管,是为C1电容反向放电的二极管。
开路后,只有R1通路供电,电阻大,输出端分压就小了。

网友B:
对啊,开路后,电容C1只能通过右边4007充个电,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边4007不是稳压管,是为C1电容反向放电的二极管。
开路后,只有R1通路供电,电阻大,输出端分压就小了。

是。如果用正负半周的电流方向似乎好理解一些?如果降压电容改成电阻不接4007输出就会有电压吗?

网友D:
那是因为电容的特性,多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如果用正负半周的电流方向似乎好理解一些?如果降压电容改成电阻不接4007输出就会有电压吗?

你这个是很基础的知识了,难道自己都不动动脑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如果用正负半周的电流方向似乎好理解一些?如果降压电容改成电阻不接4007输出就会有电压吗?

是,但是要提供同样的电流能力,那个电阻会很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很基础的知识了,难道自己都不动动脑筋的吗?

谢谢。基础知识就得常讲!电容降压和电组降压在这个电路上是差别很大的。4007开路用3.8K电阻代替降压电容输出仍旧是5V。

网友E:
二极管特性都没有掌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特性都没有掌握吗?

可以说没有掌握。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遇到问题能用那才叫掌握。^_^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