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简易单片机时钟实验中,运行后数码管一直闪烁,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5-05-29):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初学者编写数码管动态显示,发生数码管闪烁是常见现象。主要原因是位驱动扫描周期过长所致。当位驱动扫描周期大于20ms就会发生闪烁,扫描周期越长,闪烁越严重。

网友B:
延时太长,晶振太小,扫描周期时间太长

网友C:
数码管动态扫描,要兼顾亮度和稳定,扫描频率应选50-144Hz,75-100Hz为最佳。所以设计者应根据数码管的位数来计算延时时间,比如4位数码管,若选定扫描频率100Hz,则扫描总时间为10ms,每个数码管占时2.5ms,但因考虑到程序编写的需要,一般可选用2ms或3ms。8位数码管可选1ms或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