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多模态家居环境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程序

楼主(2025-05-29):
本项目为本人设计项目以此来记录和分享,涉及使用的硬件有STM32F103系列,然后用到BH1750光照度传感器、LCD、超声波测距传感器、MQ2一氧化碳传感器、MQ7烟雾传感器、DHT11温湿度传感器、ESP8266-01sWiFi模块。实现了简单的家居环境的远程监测。远程监控我们使用的是OneNet云平台,检测到的数据通过OneJson的数据模式由ESP8266-01s模块以MQTT协议去发送给OneNet平台。以此实现远程监控。

BH1750:
SCL----PB6
SDA---PB7
ADDR---GND
                LCD:
SCL----PB13
SDA---PB12
RES----PB11
DC-----PB15
CS-----PB14
BL-----PB10
                超声波:
Trig----PA7
Echo----PA6

                一氧化碳MQ2:
AO----PA0
                烟雾MQ7:
AO----PA1
                DHT11:
DA----PA4
                ESP8266:
RX---PA2
TX---PA3
                风扇:PA11
                LED:   PA9
        执行——风扇和报警
温度大于30,湿度大于70,一氧化碳大于50,烟雾大于50
        执行——灯
光照小于15

具体的执行机构还需要改正,楼主这里只是简单示范,可以根据项目开发的实际情况来拓展执行器。
Wifi-数据传输主要部分: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h"
#include "onenet.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_dma.h"
#include "mq2.h"
#include "mq7.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gui.h"
#include "LCD.h"
#include "hc_sr501.h"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TFT_demo.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uint32_t time = 0; // ms 计时变量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float value_light = 0.0;         //光照度
float value_mq2 = 0.0;                //烟雾浓度
float value_mq7 = 0.0;                //一氧化碳浓度
float value_sr04 = 0.0;                //超声波距离
u8 status_sr501 = 0;                //人体红外检测到的值
int max_mq7 = 50;                        //一氧化碳浓度阈值
int max_mq2 = 50;                        //烟雾浓度阈值
int min_light = 15;                //光照阈值
u8 LED_Light;                                //PWM灯光亮度

//硬件初始化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3,10,BLUE,GRAY0,(u8 *)"系统正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驱动ESP8266用
    LED_Init();                                //LED初始化
    SR501_Init();                        //红外热释电
    Hcsr04Init();                        //超声波测距
    ADCx_Init();                        //ADC   DMA初始化
    DHT11_GPIO_Config();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BH1750_Init();                        //光照
    KEY_Init();
    BEEP_Init();
    PWM_TIM_Init();                        //PWM频率=72000K/20*180=20Khz
    TIM_SetCompare3(TIM3,0);
    Gui_DrawFont_GBK16(4,30,RED,GRAY0,(u8*)"设备初始化完成");
    Gui_DrawFont_GBK16(4,50,RED,GRAY0,(u8*)"正在连接网络。。。");
}

void Net_Init()
{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
        delay_ms(500);
    LED1 = 0;                                                //入网成功
    Gui_DrawFont_GBK16(4,70,RED,GRAY0,(u8*)"网络连接完成");
    delay_ms(200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0;        //发送间隔变量,初始化为0
    char str[50];        // 扩大数组大小以避免缓冲区溢出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Net_Init();                                                //网络初始化
    GENERAL_TIM_Init();                                //1MS系统定时

    LCD_Clear(BLACK);
    Gui_DrawFont_GBK16(25,4,BLACK,GRAY0,(u8 *)" 系统监控 ");
    GUI_DrawRectangle(1, 1, 128-2, 128-2, WHITE);                //边框

    while(1)
    {
        delay_ms(10);
        timeCount ++;

        //接收数据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
            OneNet_RevPro(dataPtr);
        }

        if(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5s
        {
            /* 温湿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if( Read_DHT11(&DHT11_Data)==SUCCESS)/*调用Read_DHT11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
                sprintf(str, "温度:%d.%d ℃ ",DHT11_Data.temp_int,DHT11_Data.temp_deci);
                Gui_DrawFont_GBK16(4,30,RED,BLACK,(u8 *)str);
                sprintf(str, "湿度:%d.%d %c ",DHT11_Data.humi_int,DHT11_Data.humi_deci,'%');
                Gui_DrawFont_GBK16(4,50,RED,BLACK,(u8 *)str);
            }
            else
            {
                printf("Read DHT11 ERROR!\r\n");//读取数据失败,串口打印:Read DHT11 ERROR.
                Gui_DrawFont_GBK16(4,30,RED,BLACK,(u8 *)"ERROR!");
                Gui_DrawFont_GBK16(4,50,RED,BLACK,(u8 *)"ERROR!");
            }

            value_sr04 = Hcsr04GetLength();/*超声波测距获取距离(CM)*/
            status_sr501 = SR501_Check();/*人体检测*/

            value_light = LIght_Intensity();/*光照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sprintf(str, "光照:%.1flx  ",value_light);
            Gui_DrawFont_GBK16(4,70,YELLOW,BLACK,(u8 *)str);

            value_mq2 = MQ2_GetPPM();/*MQ2传感器获取烟雾数据*/
            sprintf(str, "烟雾:%.1f ppm ",value_mq2);
            Gui_DrawFont_GBK16(4,90,BLUE,BLACK,(u8 *)str);

            value_mq7 = MQ7_GetPPM();/*MQ7传感器获取一氧化碳数据*/
            sprintf(str, " CO :%.1f ppm ",value_mq7);
            Gui_DrawFont_GBK16(4,110,GREEN,BLACK,(u8 *)str);

            OneNet_SendData();        //发送数据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if((DHT11_Data.temp_int > 30) || (DHT11_Data.humi_int > 70) || ((int)value_mq2 >= max_mq2) || ((int)value_mq7 >= max_mq7))
        {
            BEEP = 0;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蜂鸣器关闭
        }

        if(value_light < min_light)
        {
            LED2 = 0;        //外接灯亮
        }
        else
        {
            LED2 = 1;        //外接灯灭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东西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