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修改LCD密码锁密码

楼主(2025-05-29):
我是51单片机小白,做一个LCD密码锁的项目遇到了困难。在题目要求的串口修改密码锁密码这个功能上,我一直找不到错误,有没有大佬能帮帮我QAQ。题目要求是密码锁初始密码为123,用电脑通过串口发送“123-789”将密码从123修改为789,我不知道哪里写错了,请求大佬们帮忙,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A:
一般都不会下载附件,你最好把代码直接贴上来.
估计一下,应该是对字符"-"的判断有问题.或者是你程序中的字符'-'与你输入的字符"-"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会下载附件,你最好把代码直接贴上来.
估计一下,应该是对字符"-"的判断有问题.或者是你程序中的字 ...

OK,谢谢你的提醒
这是我的代码,我删除了原来的按键部分,只留下了串口部分,但是这部分是用AI写的,和我原来写的差不多,多了一部分东西.我对代码修改了一部分,原本interrupt 4这里是检测\n为结束标志的,后面为了方便我就该为了以一个空格为结束标志,然后发现没有现象,我就在interrupt进去的时候加了个灯亮,出来的时候加了个灯灭,发现会正常熄灭。然后我就在但是就是在主函数中if(UART_RX_Complete)加了个LCD显示,这里就不会显示,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佬们能做出指正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rixKey.h"
#include "UART.h"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int Password=123;
unsigned int SetWord;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sh_pos = 0;
unsigned int old_password = 0;
unsigned int new_password = 0;
unsigned char valid = 1;

unsigned char UART_RX_Buffer[10]={0};
unsigned char UART_RX_Count = 0;
unsigned char UART_RX_Complete = 0;

void main()
{
        LED=1;

        LCD_Init();
        UartInit();
                LCD_ShowString(2,1,"CODE LOCK:");
        while(1)
        {
                Counter = 0;
                if(UART_RX_Complete)
                {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CODE LOCK:");
                        UART_RX_Complete=0;

                        old_password = 0;
                        new_password = 0;
                        valid = 1;

                        for(i=0;i<10;i++)
                        {
                                if(UART_RX_Buffer[i]=='-')
                                {
                                        dash_pos=i;
                                        break;
                                }

                        }

                        if(dash_pos == 0|| dash_pos>9)
                        {
                                LCD_ShowString(1,1,"FORMAT ERROR!");
                                goto CLEAR_BUFFER;
                        }

                        for(i=0;i< dash_pos;i++)
                        {
                                if(UART_RX_Buffer[i]<'0' ||UART_RX_Buffer[i] > '9')
                                {
                                        valid = 0;
                                        break;
                                }
                                old_password = old_password*10 + (UART_RX_Buffer[i] - '0');

                        }

                        if(valid)
                        {
                                for(dash_pos+1;i<10;i++)
                                {
                                        if(UART_RX_Buffer[i] == '\0')break;
                                                if(UART_RX_Buffer[i]<'0' ||UART_RX_Buffer[i] > '9')
                                        {
                                                valid = 0;
                                                break;
                                        }
                                        new_password = new_password*10 + (UART_RX_Buffer[i] - '0');
                                }

                        }

                        if(valid)
                        {
                                        if(old_password == Password)
                                        {
                                                Password = new_password;
                                                LCD_ShowString(1, 1, "PASSWORD UPDATED!");
                                                LCD_ShowNum(2, 1, Password, 3);
                                                LED = 0;
                                                Delay(5000);
                                                LED = 1;
                                                state = 0;
                                                LCD_ShowString(1,1,"                ");
                                                LCD_ShowString(2,1,"                ");
                                        }
                                        else
                                        {
                                                        LCD_ShowString(1, 1, "OLD PWD WRONG!   ");
                                        }
                        }

                        else
                                {
                                                LCD_ShowString(1, 1, "INVALID CHARACTER!");
                                }

        CLEAR_BUFFER:
                                for(i=0;i<10;i++)
                                {
                                        UART_RX_Buffer[i] = 0;
                                }
                                UART_RX_Count = 0;
                        }
        /*************************************¼üÅÌÃÜÂëÊäÈ벿·Ö**************************/

        }
}
/*************************************´®¿ÚÖжϺ¯ÊýÄ£°å**************************/
        void UART_Routnine() interrupt 4
        {
                if(RI==1)//ÅжÏÊǽÓÊÕÖжÏ
                {
                        LED = 0;
                        if(UART_RX_Count < 9)
                        {
                                UART_RX_Buffer[UART_RX_Count] = SBUF;
                                UART_RX_Count++;
                                if(SBUF == ' ')
                                {
                                        UART_RX_Buffer[UART_RX_Count] = '\0';
                                        UART_RX_Complete = 1;
                                        UART_RX_Count = 0;
                                }
                        }
                        RI = 0;

                        LED = 1;
                }
                if(TI==1)
                {
                        TI=0;
                }

}

网友B:
同是STC15W408AS,只要引脚对上应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