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元件之间推挤不了也不能挨着,只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放置?

楼主:
为什么两个元件之间推挤不了也不能挨着,只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放置?

网友A(2025-05-29):
可以设定更小的电气安全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B:
规则设置里面,丝印与丝印的距离里面调整最小安全距离

网友C:
C6、C7并联,理论上挨着不短路,但建议不要这样布局,应该按照电气规则布局,保持设计的一致性。

网友D:
你贴片元件之间都有个距离的,不然贴片时会碰到或者连锡,维修时也不容易拆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里面,丝印与丝印的距离里面调整最小安全距离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E: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