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mipi接口屏幕遇到的问题

楼主:
屏幕使用的ST7701s芯片 2lane 现在屏幕点亮后发现亮度高在屏幕一侧会有图像拉长投影一样  亮度调低会减弱

网友A(2025-05-30):
屏的规格书 与高低亮度对比图片

网友B:
其它显示画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它显示画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会有的 只是这里对比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