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 28脚与16脚封装的能直接代换吗?

楼主:
用STC15W408AS 28脚封装与TM1639组装了一个时钟,显示正常。然后将STC15W408AS 用16脚封装的直接代换,修改的引脚定义,烧录正常,但没有显示。
请问这两个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A(2025-05-30):
从图片看,楼主没有使用芯片的特定功能脚,两者完全可以代换。发生故障是其它疏忽所致。

网友B:
用驱动函数向TM1639发送指令后是否有回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楼主没有使用芯片的特定功能脚,两者完全可以代换。发生故障是其它疏忽所致。

已经重新定义了

//---以下为TM1639/24脚定义
//         sbit TM16_DIN = P3^5;
//         sbit TM16_SCK = P3^4;
//         sbit TM16_STB = P3^3;

//---以下为TM1639/16脚定义
         sbit TM16_DIN = P3^7;
         sbit TM16_SCK = P3^6;
         sbit TM16_STB = P3^3;

//---以下为TM1639/24脚定义
//sbit DS1302_CE=P1^5;
//sbit DS1302_IO=P1^6;
//sbit DS1302_SCLK=P1^7;

//---以下为TM1639/16脚定义
sbit DS1302_SCLK=P1^3;
sbit DS1302_IO=P1^4;
sbit DS1302_CE=P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驱动函数向TM1639发送指令后是否有回应?

没显示时TM1639输出没电压。
直接发送显示命令,还是没显示,忘了测电压,明天再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重新定义了

如果测试程序用STC15W408AS-28能正常工作,改为用STC15W408AS-16并重新定义对应端口,程序无需做其它修改应当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D:
PCB是哪个软件,分支还有水滴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B是哪个软件,分支还有水滴效果?

国产嘉立创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试程序用STC15W408AS-28能正常工作,改为用STC15W408AS-16并重新定义对应端口,程序无需做其它修改 ...

嗯,回头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B是哪个软件,分支还有水滴效果?

嘉力创,一直都有的。

网友F:
PCB看着像JLC,加泪滴就有这个效果。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正常代换的。
在原芯片(28脚的)上以新芯片(16脚的)的引脚定义接线,烧入新的重新定义过的代码,测试切换引脚后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正常代换的。
在原芯片(28脚的)上以新芯片(16脚的)的引脚定义接线,烧入新的重新定义过的 ...

经过几次试验,可以了。感谢支持。